[SMI] 玩弄一颗牛B颗粒,绝对稀罕货!

楼主(2019-09-26):
收了块坏固态,上面就一颗颗粒,定睛一下,吓我一大蹦!

29F04T2AWCMG2

单颗512G 8CE 16die,L06B MLC颗粒,6不6?
这货如果开成B0KB模式,有768G。

由于板子上电短路,所以把颗粒拆下来了,清理了下,上测试架看看先。

CBM2199,支持4CE的,结果只识别了1ce 32G:sad:。

开始有点忐忑,不会是其它ce全挂掉了吧?

怀着试一试的心情,上2246en看看吧先。

8ce识别正确,心态稍微缓和一点。

简单设置一下,开卡试试。

然后就这样了,卡pretest,不管咋设置,都卡pretest。

然后从百度搜这个颗粒,搜出来这么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44

也是其它坛友折腾同样颗粒的历程。
看完了之后,内牛满面,这货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其中,毛毛豆的说法虽然不懂,但感觉很客观。

3280的板子快到了,等到了上3280看看如何。

网友:
明白了,芯片确实很牛,但是。。。。。。楼主不牛,没法。

网友A:
坏板子是什么主控?这个有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板子是什么主控?这个有玩头。

2258xt,字数补丁.rmvb

网友:
引用 楼主:
2258xt,字数补丁.rmvb

对比其他2258xt板子看看,有没有特殊的电压或者跳线。

网友B:
CE错位了,检查一下肯定有个跳线不对,这个很好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错位了,检查一下肯定有个跳线不对,这个很好开的,

我靠,眼真尖,我都没注意到。

网友C:
请问你是搞科研的吗?每天都在收货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搞科研的吗?每天都在收货来玩??

不是,瞎鼓捣,有时候收些固态回来拆颗粒做U盘。

网友:
你去找一片盘,画板时在flash定义脚的 K10 和H11 这个2个脚有拉线出来的盘,可能会支持到这颗芯片,或者你自己技术高,从焊盘上飞线出来接地 ,可能还有希望开过! 但是目前基本上市面所有的盘上FLASH 的这两个脚都是悬空的没有拉线出来,在或者 你把芯片上这个2个脚分别与芯片上的GND  短接起来,试试!  这些都是我理论上猜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C:
b95颗粒如果有能开卡的软件出来,发个贴子,我手上有好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95颗粒如果有能开卡的软件出来,发个贴子,我手上有好几块。

我的pfb66贴安国了,虽然速度不快,至少挺稳的。再没找到更好的利用方式。

网友B(2019-11-09):
引用 网友C:
b95颗粒如果有能开卡的软件出来,发个贴子,我手上有好几块。

我见2256K的工具里面有B95,不是公版,我再一个群里见过,写的是B95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2256K的工具里面有B95,不是公版,我再一个群里见过,写的是B95专用

我的那个就是2256k拆的,在2256k上开,提示no info page

网友:
这个颗粒多少钱收的,两颗就是1.5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