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开卡失败,Bad Block over setting,谁来救救我

楼主(2019-09-26):
大楷就是这样的,,,颗粒是闪迪05446-064G从好的硬盘上拆下来的,,  显示坏块设置不对,,,但是设置1G也开不了,在903上测试开卡成功跑圈稳定坏块34个

网友A:
容量设定里面调一下,或者看看sb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设定里面调一下,或者看看sb8

容量调整1G大小都开不了,SB8短接和断开都试过

网友:
pretest里选erase all block试试。

网友B:
tools里面multiple erase  all  和multiple erase  ISP都搞一下。容量设置用Fix MIN 100M  MAX 128000MB,软件自己选最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里面multiple erase  all  和multiple erase  ISP都搞一下。容量设置用Fix MIN 100M  MAX 128000MB,软 ...

昨天就试过,不行

网友C:
楼主要明白一件事,有的主控能屏蔽任意多数量的坏块,可以称为黑片主控,像sm3280能管理的坏块数量有限,就不是黑片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明白一件事,有的主控能屏蔽任意多数量的坏块,可以称为黑片主控,像sm3280能管理的坏块数量有限,就 ...

现在修改完参数,报错 测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里面multiple erase  all  和multiple erase  ISP都搞一下。容量设置用Fix MIN 100M  MAX 128000MB,软 ...

不行,3280开卡工具下载了好多里面只有我这个ID的TLC,,,在3268里面复制参数来开报错,,,可能是固件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明白一件事,有的主控能屏蔽任意多数量的坏块,可以称为黑片主控,像sm3280能管理的坏块数量有限,就 ...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SM3280用黑片工具就能开放ECC测试坏块了,正片工具只能读取坏块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SM3280用黑片工具就能开放ECC测试坏块了,正片工具只能读取坏块表 ...

发出工具来吧哈哈,而且不许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出工具来吧哈哈,而且不许收费。

U盘量产网一搜就出来了,上传下载要扣M币,有Prscan的就是低格带扫描,R1019的是高格不带扫描、注意低格工具强制扫描

楼主:
有没有大神研究个工具我试试真不行就贴别的板子

网友:
慧荣开卡挺简单的,只要知道颗粒制式一般都可以开出来

网友:
版本,或bin没选对。刚量产了个3260n,开始总出错,换了几个版本,几次爆红,其中就有这种错误,后来发现这个n代表的是new,选带new字样的pretest的bin就成功了。

网友(2022-08-18):
闪迪453A系列的是不是有兼容性不好?我现在是3281BB量产也出现这个问题。SB8短接和不短、各种参数设置都试过了。还是提示bad block over setting,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