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到手拆首发~鲁特WIFI ZK400v1(QCA9531)无线路由器,魔改IK-S3固件 By:Psqtdhx

楼主(2019-09-26):
【独家】拆一个咸鱼收的鲁特WIFI ZK400 v1(QCA9531)无线路由器,提取原机ART魔改IK-S3,附编程器固件。

关键配置:
高通QCA9531,带两颗2576L独立功放,注意:本机天线可拆卸,禁止不接天线开机,否则烧功放,信号极弱,切记!
W971GG6SB-25:DDR128M
W25Q128JVSQ:SPI 16M FLASH

------------------------------------------------------------------------
追加改14W标准POE受电,使用标准POE交换机进行供电:
------------------------------------------------------------------------

改造后本机还可通过DC口对外供电12v电流不超过1A即可,

POE-12v隔离受电模块,铜柱固定:

撬开网变,12、36绕组中心抽头引出

附编程器固件下载:

网友A:
这是要卖还是要干啥?要卖标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卖还是要干啥?要卖标价格啊

不卖,拆解分享,仅此而已!

网友B:
固件界面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界面截图看看

原版界面乐色,WiFi都不能自定义,懒得截图,有兴趣下载附件刷一下自行研究吧~

网友C:
感谢分享,用起来怎么样?我在用的是爱快软路由,这个应该可以接到软路由里面进行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用起来怎么样?我在用的是爱快软路由,这个应该可以接到软路由里面进行控制吧 ...

必须可以,刷S3固件好用

网友(2019-11-13):
刷了无信号,什么情况?

网友:
可以加双USB?看到貌似是USB的地方。

网友D(2020-09-26):
今天正好刷了这个官方固件。给大家看看。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D:
今天正好刷了这个官方固件。给大家看看。

你好,能不能把官方固件发给我一份。我有个路由器想刷这个固件试试。谢谢啦

网友E(2021-06-09):
楼主,爱快提示非法设备 ,可以处理吗?

网友F(2021-07-27):
引用 网友E:
楼主,爱快提示非法设备 ,可以处理吗?

你用那款路由刷的?乐视的还是和楼主一样的

网友E(2021-10-02):
引用 网友F:
你用那款路由刷的?乐视的还是和楼主一样的

已经弄好了   改了mac就行了,谢谢。

网友G(2022-05-12):
引用 网友E:
已经弄好了   改了mac就行了,谢谢。

MAC地址在哪个位置?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2022-08-26):
固件刷奇游联机宝s1上面,可以用但是出现2个无线,一个公共的不用密码,一个要密码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2023-01-23):
不晓得带功放的固件能否刷到不带功放的机器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G:
MAC地址在哪个位置?能否指点一下?

大神能发个固件我吗

网友:
大师能发个固件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