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请问: 小米5S的充电器能否与mate10通用?(我可以不要快充功能)

楼主(2019-09-26):
请问: 小米5S的充电器能否与mate10通用?(我可以不要快充功能)

通用的前提是: 不能伤电池,不能伤机子。

网友:
可以用的,就是慢点,华为的快充协议比较奇葩,所以一般充电器都不支持。

网友:
只要是5V输出的充电器都可以用

网友:
5V充电器通用的,快充功能的话可能各家协议不同,不一定会触发快充

网友:
我去这个还要问~~~~

网友:
应该说正常的USB口输出的都能用,不管是充电头还是电脑电视机顶盒

网友A:
只有菊花电源不兼容其它的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菊花电源不兼容其它的道理

兼容要交专利费的吧~

网友:
中国手机厂商这么多,为什么不搞个自己的快充协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兼容要交专利费的吧~

估计不会吧 菊花就是想不兼容其它 连小风扇都不能充的菊花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会吧 菊花就是想不兼容其它 连小风扇都不能充的菊花电源

我现在一直用大猪头充Mate10

总感觉快充伤电池,反正都是睡觉了插上充电!

网友:
所有充电器都会伤电池,每充一次寿命减少一次,实在怕伤电池建议少用不用手机。不兼容协议的充电器,都是默认5V充电,不存在什么伤电池手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