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今天拆个佑家露营灯,如何改为按一下就关闭

楼主(2019-09-26):
主要想问问坛友们,怎么改成按一下强光按一下关闭。本来是按一下强光_中光_弱光_红蓝交替闪烁,交替循环。由于仓促照片拍的少。

这个应该是控制芯片,芯片上面没有字体。另一头是5V升压芯片。出来照明还可以当充电宝使用。里面只有一节18650电池。也只能装一节。

网友:
改自锁跳过芯片?

网友A:
照理说应该和手电一样把上面的某个电容去掉就行(一般是最大的那个),就是以后只有开关功能了,也可以把电容改小,只要容量合适就能改成快按换挡,慢按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理说应该和手电一样把上面的某个电容去掉就行(一般是最大的那个),就是以后只有开关功能了,也可以把电 ...

好的,我来试试看。

网友B:
样子可以,背部带磁铁,修车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子可以,背部带磁铁,修车就方便了

背面有2块强磁。

网友:
单档不调光的话,试试用8.5x8.5的6脚自锁开关,绕过电子部分,接在电池端和灯珠端,如果电路共地设计,可以手电反向开关引出两根线。接好线后,开关粘在开孔后的外壳上,原来的电子开关留着不影响调光。

网友(2020-03-07):
这个灯亮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