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更换一只弱视的车灯

楼主(2019-09-26):
7月份车辆年检,发现左大灯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虽然都能过关,但差异明显。只有右侧的一半多

比较奇怪的,左侧的大灯比右侧的新多了。因为第一次出险就是一头扎进车库时,把左大灯给蹭开裂走保险换了一个。反而是这个新点的发光强度低。

长城C30的发动机舱没那么拥挤,大灯后面有足够的空间。

逆时针拧松防水盖

拔出H4大灯接头

空开固定压簧的卡扣,灯泡就能取出。

原车装配的就是欧司朗

和新的比比也就头部带有金属遮光片(钼碗)近光的灯丝有点损伤,拆了右侧的看也同样。因为周六要赶上海亲戚晚上的婚宴必须晚上回家周日上班,换个新灯泡安心些。欧司朗最便宜的带彩盒包装,15元。

咨询一下:不改灯。用那种品牌型号的卤素的H4远近光一体的,效果好些。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欧司朗就比较好了,还有飞利浦,淘宝有一种带透镜的H4型号的LED大灯,直接替换,可以一试

网友A:
灯罩影响的可能性较大, 特别是在出事故后换过的情况下
我就是让4s以原厂名义和价格换了个非原厂的, 4年就黄了, 原厂那个依然晶莹透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罩影响的可能性较大, 特别是在出事故后换过的情况下
我就是让4s以原厂名义和价格换了个非原厂的, 4年就黄 ...

我也想说 是不是 换的 灯罩不行

网友B:
这种卤素灯,十几块的欧司朗,跟他家或者飞利浦一百四五十号称增亮130%的卤素灯炮,后者能有一点提升,但是不值这一百多差价,因为功率不能变,真要变亮还是要改led或者氙气,成本就高了

网友:
卤素光通差这么多应该不是灯泡的原因

网友:
裸灯点亮测试一下

网友:
也可能是连接件接触不良电阻大,造成左右灯光亮度差异。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100W的H4灯泡吧。

网友:
我自己感觉飞利浦的比欧司朗的略微亮一点,同等功率的H4灯泡

网友C:
要想效果好,就是LED矩阵或者LED+透镜,退一步就是氙气+透镜,其他都是瞎折腾,又怕这又怕那的。
当然有更简单的,买个长条射灯挂上去,完美。

网友:
那可以把两个灯泡拿出来并联接12v电压,  不管电流大小都能看出差异

网友:
很简单,就是看工具齐不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卤素灯,十几块的欧司朗,跟他家或者飞利浦一百四五十号称增亮130%的卤素灯炮,后者能有一点提升,但是 ...

提高钨丝温度,让光效高点,寿命短点,说是这样

网友:
我觉得用飞利浦的比较好

网友D(2019-11-02):
引用 网友C:
要想效果好,就是LED矩阵或者LED+透镜,退一步就是氙气+透镜,其他都是瞎折腾,又怕这又怕那的。
当然有更 ...

请问是什么长条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什么长条射灯?

应该是大货上装的那种亮瞎狗眼的那种长条LED射灯吧

网友E:
4块多的 FSL佛山照明的 就可以了  H4灯泡 我就是换的这个  一次通过  我车上的灯泡都用 佛山照明的 用着放心  还有更便宜的 买来了做工也不错  但是还是用了 佛山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块多的 FSL佛山照明的 就可以了  H4灯泡 我就是换的这个  一次通过  我车上的灯泡都用 佛山照明的 用着放 ...

哪个破灯泡就值哪个价,没有多大的科技含量。支持用佛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个破灯泡就值哪个价,没有多大的科技含量。支持用佛照的

是的 就是个卤素灯泡  很成熟了  好不好 就在于安装精度   光中心偏差   精度够都没问题

网友:
我的车是H7灯座,远光夜行者近光蓝钻之光,5年多了,年审偏差率约等于忽略不计,视觉上基本上没有人任何偏差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