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熊胆粉专用评书机拆看

楼主(2019-09-26):
熊胆粉专用评书机----外壳用☆螺丝固定(忘记拍照),不想让人拆。不用TF卡,用128M的U盘,哪个成本更高。蓝色评书机正面

评书机黑色背面

三节五号电池

开盖

合家欢

电路板背面

不知什么芯片

两个8脚IC并肩对齐

24C02BN---两线制EEPROM,2K存储空间

8002E---功放IC

8002E简介

SPK(喇叭)焊点
BTA+(电源+)焊点

0欧贴片

合家欢

电路板正面---装有U盘

U盘主控IC

近景

128M闪存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好像特殊螺丝的成本,一般比十字一字贵一些。真不想被拆的设计,是水果手机原装电源的超声波焊接,只能一边用台钳逐渐加压,一边用热风焊台加热等。有些连U盘里的文件都加密,播放器的主控不认普通格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特殊螺丝的成本,一般比十字一字贵一些。真不想被拆的设计,是水果手机原装电源的超声波焊接,只能一边 ...

这个U盘可能用的就是特殊格式,电脑不认,播放器能播放。格式化后可认,128M。

网友B:
跟我那个一毛一样,不过我那个是红的,优盘用磁盘工具打开就行了,很弱智的加密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那个一毛一样,不过我那个是红的,优盘用磁盘工具打开就行了,很弱智的加密手段。 ...

U盘容量太小了。

网友(2020-09-24):
引用 楼主:
这个U盘可能用的就是特殊格式,电脑不认,播放器能播放。格式化后可认,128M。 ...

请问,格式化以后电脑可以识别了。播放器还能识别吗?
是FAT32还是FAT16?

网友:
就是个可插卡的广告机+收音机,没其他好玩了

网友:
单面OSP这个印记是嘉立创或捷配的板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