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自动感光迷你小夜灯

楼主(2019-09-26):
想不想做一个可以自动感光的小夜灯??? 下面我将详细介绍制作过程
原理图来了:

材料清单:
LED 1个;(选用的是高亮蓝色LED,你也可以选普通的,但电阻值要有相应变化)
电阻 3个: 阻值分别为R1 4.7K
R2 220K(如果换成50~500K的电位器会更好,这样光灵敏度就可调了)
R3 100欧姆
三极管 1个: NPN型,我选择的是9013,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
光敏电阻 1个;
电源: 3~6V(选的是4.5V电池盒)
其他:烙铁,焊锡丝

元件图片:

按着原理图焊接,成品:

手机相片很不清楚,再看看背面,非常简单:

看看效果:
在亮光下时LED是熄灭的

移到暗处,LED亮起来了,但还比较微弱:

拿东西遮住光敏电阻,LED就全亮了,很亮:

这是晚上的效果:

好了,光控LED制作完成!原理很简单,光敏电阻在不同光照下回有不同电阻值,光强越大,阻值越小,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当在亮光下时,光敏阻值很小,分压很少,三极管基极得不到足够电压,C极和E极截止不导通,LED不亮;当在暗处时,光敏阻值很大,这样就分得了足够电压,使三极管导通,LED也便亮了起来。

下面附一张PNP型三极管的电路图,如果你手里没有NPN,只有PNP,那可以照着下面的图焊接,我试过了,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进一步加工成人体感应的就更好了

去捷配搞点免费pcb板子做实验。

网友:
这是带着老花镜拍的吧…

网友:
电路不错,够简单,而且可以利用旧充电器等作为电源,挺方便的。
兄弟手机微距能力实在不敢恭维,建议下次放远一点拍,然后裁剪了再上传。

网友:
你这是聚焦不准,可以用手点聚焦物辅助聚焦,或者移动手机把物体放中间进行对焦,对焦完成后再移回去原来的取景位

网友:
都照糊了,辣眼睛,手机看样不咋地,要么光线暗,对焦没对好

网友B:
把篮球放在凳子腿里边是什么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篮球放在凳子腿里边是什么操作?

凳子就不会坐坏吧,猜得

网友:
“自动感光”跟“光控”是两个概念

网友:
这照片拍的,揪心

网友:
尽可能远离蓝光,您这可好,还专门选择蓝光管子,换一换吧,换成暖白色的LED更适合当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凳子就不会坐坏吧,猜得

你们这关注点都在哪呢

网友A:
建议楼主进一步加工成人体感应的就更好了

网友:
兄弟,你的手机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