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ZK-W8多功能迷你无线路由器当工程宝用简易教程

楼主(2019-09-26):
论坛里有处理这个无线路由器。十六块钱两个,运费八块。

收到货拆开看了看还不错,都能充上电。软件功能也比较好,里面还支持3G无线网卡。这里就不再更换第三方固件了。这个固件用着也可以。
有很多自制工程宝的,模拟的不说了几乎退出市场了,这个只需要多带个12v移动电源给IPC供电。当然没有一体的便携,一机就行。

↑  包装盒子印刷的产品信息

↑  包装盒
↑  赠送一条microUSB数据线,实测可以数据传输

↑  产品主角,青花瓷外观,非常圆润,不用盘了。4个指示灯,分别是外接电源、wifi、网口、USB3G上网卡。

↑   背面产品信息及IP等登录信息

↑   模式开关,C是充电宝模式,on是网络模式。microUSB充电口和USB输出、输入口。

↑   8线非屏蔽网口,重置孔和电量指示按键。电量指示按键按住4个灯显示电量,松开熄灭。

↑  充了一会电就可以有输出了。放了好久电池也没问题。其他的不知道怎么样,人品吧。

↑  两个螺丝盖帽取出,卸下螺丝两颗。

↑  轻轻拔出,这个是按了电量指示,已经充满了的。

↑  取下固定透明胶带,拿下电池,电池和主板使用4线插接件连接,看样子像是有均衡(或者是有温度检测等保护)

↑  拿下板子

↑  主控瑞凌RT5350F  300左右的主频吧,32M+4M配置

↑  电源管理芯片

↑  进入管理界面,默认3G路由模式,当网络工程宝不要改动。其他模式不提了。

↑  默认网关模式

↑  wifi参数设置,默认即可,也不需要加密,做其他用途需要自行设置一下。

↑  日志比较详细吧。

↑  还有命令窗口

↑  手机扫码下载IPC的预览APP,这里以海康威视的为例。

↑  软件名称,运行首屏

↑   手机连接到路由器ZK-W8,设置和IPC一样的网段IP,我这里是192.168.110的网段,网关默认就行

↑  软件里添加新设备,选择注册类型IP/DOM,端口默认8000,用户名和密码输进去,点开始预览,这时就可以正常预览了,调整方向很方便。如果连接失败,请检查IP段和用户名密码设置是否正确。

↑  已经可以预览了。

怎么样,很简单吧,没有啥技术含量,几乎是插上就能用。只需要设置下手机IP和软件添加IPC两个步骤。

唯一缺点是:USB口输出功率有限,加升压模块不太合适,还是尽量再带一个12V锂电给IPC供电吧。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A:
n年前买的乐携mini路由器只有火柴盒大小,可以当无线读卡器用,就是rt5350性能太低了,而且发热很大,u口局域网ftp上传下载只有不到8m(1M),smb就更甭提了,受内存限制大量文件拷贝还总是失败,外网宽带wifi下最大实际带宽不超过30m,作为一个150m主控性能太水了,唯一就是小巧,不知lz这个怎样~

网友B:
我有一个品胜路由充电宝 ,大概和你这个差不多,不知能不能这样用

网友C:
谢谢分享。16大羊两只,还是可以玩玩的。。。。。

网友D:
用户名和密码输进去
用户名和密码各是什么?路由器的还是摄像头的?如果是摄像头的几十上百个用户名和密码难记得那么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品胜路由充电宝 ,大概和你这个差不多,不知能不能这样用

都可以的,主要是便携,自带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户名和密码输进去
用户名和密码各是什么?路由器的还是摄像头的?如果是摄像头的几十上百个用户名和密码 ...

在APP里添加IPC,输用户名和密码当然是摄像头IPC的,摄像头上标签都有写。海康的还可以扫码。我这个二维码不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16大羊两只,还是可以玩玩的。。。。。

玩一下,没忍住就入了

网友E:
4200的功能比工程宝软件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年前买的乐携mini路由器只有火柴盒大小,可以当无线读卡器用,就是rt5350性能太低了,而且发热很大,u口局 ...

性能是低了,不指望有多高的性能,经查这芯片的wifi模块还不少,主要是小巧,里面集成了交换、射频放大等,集成度高些。

网友:
万能中继 效果咋样??犹豫半天没入手 怕信号不好

网友F:
还得经常给他充充电,不然电池用完了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00的功能比工程宝软件差太多了

专业的东西不能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得经常给他充充电,不然电池用完了也没了。

都要充电的,手机平板需要充电,工程宝成品也需要充电,不充电肯定用不了的。

网友:
狗东买过一个杂牌3g路由器,用来玩游戏,经常断网。
我同事买的菊花牌的却没这个问题

网友:
我有个TP的,有空折腾下天线当中继。

网友:
功能HIA是很强大的

网友:
没玩过这个,看起倒是蛮不错
等牙膏ing

网友G:
请问一下这个的外壳要怎么拆下来……

全卡扣硬拆的么?

楼主(2019-11-03):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这个的外壳要怎么拆下来……

全卡扣硬拆的么?

有螺丝的,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