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越级体验!睿登RD6006数控电源开箱,简测,拆解!

楼主(2019-09-26):
可调电源,无论维修还是DIY,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想必论坛里基本人人手里都有吧?
有的是DIY的,有的是买套件自己组装,也有直接买成品的。
后来,各个电子论坛里,淘宝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可调电源模块,LM317,2596,M8,黑武士等等。
有带数码管,有用液晶屏的,有模拟电路的,也有数控的,百花齐放。
不过这些普遍都是裸板状态,买回来要自己做外壳,做面板等等。
再后来,睿登出过一款数控的可调电源模块,直接带面板,找个外壳,挖个孔塞进去就好。就像装个电压表头一样方便。
就是下面这款啦~ 面板不大,屏也不大。只有1.44寸。但是精度还是很不错的。
之前买过睿登家的USB测试仪,电压表等精度都挺满意的。

去年开始睿登就开始计划开发新一代的可调电源。足足等了一年!终于现身了!
而且改动非常大!
大屏,而且还带数字键盘,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有了数字键盘,操作也是相当便捷!

除了数字键盘以外,还有专门的充电口。各种电池通吃!

等了一年,也不差快递那几天了。
到手后迫不及待的拆箱!

输入电压6-70V 输出电压0-60V 输出电流0-6A
后期还有电流更大的版本。

包装盒内没有纸纸说明书,需要扫描二维码下载电子版说明书。

打开盒子,看到实物了!和之前的电源模块比,瞬间高大上!

包装内全部物品。

温度探头,可以用来监测前级电源温度。

wifi模块。用来连接手机的。可选WIFI 和蓝牙两种模块。

面板正面照。

三个输出端子,中间绿色的是专门用来给电池充电用的。
而且带有物理防反接,防倒灌。

数字键盘,调节电压,电流相当方便。
而且还有M0-M9  10组预设可调用。

面板背面并不是封死的,可以看到里面电路板。

外观看完了,赶紧通电开机!开机画面也比之前的好看了!而且还可以自己上传开机画面!

开机后屏幕显示内容,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输出控制开关。

屏幕显示效果还可以。虽然分辨率只有320X240,但是作为一个电源来讲,足够用了。
毕竟这玩意也不是用来看照片,放电影的不是?

屏幕各个角度的显示效果都非常好!

四个方向的可视角度都没问题的。

系统设置菜单。

主界面显示切换。可以数字显示,也可以图表方式显示。
如果后期可以再加上个模拟指针显示就更好了。

10组预设值设置界面。
直接在主屏界面下也可以设置。

移动方向键到某一组预设值,按下V set  I set就可以分别设置该组的输出电压,电流。

最后一个界面为系统信息。

主界面下,电流电压调节,按下I SET 出现光标以后直接用数字键盘输入即可。
调节电压按下V SET,然后数字键盘直接输入。也可以用编码开关旋转方式调节。

简单测试一下输出电压。
先设置个0.1V。屏显0.11V,实测0.1005V。

设置2.5V。屏显2.50~2.51V,实测2.497V。

设置3.3V。屏显3.31V,实测3.298V。

设置4.2V。屏显4.21V,实测4.195V。

设置5V。屏显5V,实测4.997V。

设置7.5V。屏显7.51V,实测7.5V。

设置9V。屏显9.01V,实测9.001V。

设置个12V。屏显12.01V,实测12V。

设置个15V。屏显15.01V,实测15.001V。整个调节过程相应非常迅速!
再来测试一下短路电流
设置10ma。屏显9ma,实测10.383ma。

设置50ma。屏显49ma,实测50.07ma。

设置100ma。屏显99ma,实测100.27ma。

设置330ma。屏显329ma,实测0.33A。

设置500ma。屏显499ma,实测0.5A。

设置1A。屏显0.999A,实测1A。

设置2A。屏显2A,实测2.001A。

设置3A。屏显3A,实测3.003A。

设置4A。屏显4.003A,实测4.005A。

再来试试这充电专用口。
内部物理防反接,防倒灌。

目前电源为正常输出状态,当接入电池后,会自动关闭输出。

屏幕下方电池图标会变成红色。这时候设置好充电电压,电流,然后按下输出按钮即可。

开始充电的时候屏幕又下角会显示电池当前电压,以及充电容量。
如果配合温度探头使用的话,还会显示温度。
不过这个都是循环显示状态,不能设置成固定显示某一项。

可以恒压方式充电,也可以恒流方式充电。充电结束后会自动关断输出。

楼主:
简单测试完成,开始拆解。不拆不是我性格啊!电路板通过外壳上的N个卡子固定在外壳上。

香蕉插的焊点。干净漂亮!不忍心下烙铁。。。
不过要拆出电路板的话,必须把这三个焊点焊开。

拆下来的三个香蕉插。

面板上的编码器旋钮拆掉,然后慢慢扣卡子就可以取出电路板了。

一共两块板子。

两块板子中间通过排针连接。

拆下以后,上面那块小板子背面反装着场管和双肖特基二极管。
两个管子直接拧在散热器上。

散热部分。

主板面板一面。除了液晶屏,micro usb口,编码开关基本没什么原件。

按键触点沉金,按键为橡胶按键+导电胶。
中间的LED是各个按键的指示灯。

电路板背面。

主控为STM32单片机。

为单片机供电的3.3V稳压IC。

华邦25Q32

GS8332运放

m5333b低功耗3.3V稳压IC。

MB85RC04V 4K存储器。

WIFI,蓝牙模块扩展接口。

TM1650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
内部集成有MCU输入输出控制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驱动、键盘扫描、辉度调节等电路。

122U31数字隔离IC。

340E930 USB转串口IC。

液晶屏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在来看看这小电路板上的各种IC。

电感个头相当大!

板子上共有两处保险。而且全部用了这种保险座。
保险管两头金灿灿的!养眼啊!

充电口的控制继电器。

TL594

3.3V稳压IC。

GS8332运放。

4296场管。

2810场管。

XL7015 DC-DC

三个330uf 100V电容。

双色橡胶按键。

拆解完成后发现忘了测试联机功能。
装回后装好wifi模块开始联机。
手机上先安装睿登的APP

装好APP后,重启电源模块。会出现wifi配置界面。

APP左侧呼出菜单,点击智能配网开始自动配置。
手机APP显示界面。界面优化的不够好,估计分辨率适应不好的缘故吧。

连接成功后APP上会读取模块当前设置参数,以及负载情况等信息。

一旦连接成功,模块会自动锁定面板键盘。
而且无法解锁,在模块上解锁后也会立刻重新锁定。

这时就只能通过APP来设置模块。
不过APP上设置电压,电流很麻烦的说。
需要点击U SET字符才可以设定。直接点5.00V那位置都无效。。。

设定也只能通过这个虚拟的旋钮来调节。
光标也要用下面的两个虚拟按钮来移动。
总之这个操作显得很麻烦。。。。。。
如果直接点一下5.00V那个位置,然后弹出数字键盘就方便多了。
估计这个以后的APP更新里会有改进。

APP体验完了以后再试试电脑的上位机软件。
首先在模块的设置菜单里把通讯接口改为USB。

电脑装好软件,驱动后插入USB线。
点击软件左下角的联机。

联机成功后会显示当先模块设置情况和负载情况。
同时还会有曲线图表显示。
不过这个曲线图表功能有一个BUG,鼠标放在图表上,可以任意拖动,缩放。
但是只要是拖动,缩放操作后,图表中时间轴走满后就不会自动刷新。只能用鼠标拖动图表才能看到后面的曲线。
这个BUG在之前睿登的一款U表上位机就是如此。希望后期能改进。

固件升级界面。这个功能很实用,后期如果有新功能固件,自己升级方便多了。

开机画面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更改。

选择好图片导入即可。

bootloader界面。

总体来说,睿登RD6006数控电源还是相当满意的。保持了一如既往的精度,同时操作使用也相当方便。
无论维修,DIY都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了。只是PC和APP软件中还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不过这个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可能永远不会用到这功能。

网友A:
睿登老板决定给雪MM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登老板决定给雪MM免单

没有免单。卷后199到手。
期待了一年,总算等到了!
还好没失望。

网友:
我记得手头有多个24v14A - 和48V7,5A电源。。。是不是也要入手一个

网友B:
好像是新国标电动车电池组供电专用版,要是能做成直接220V输入的更好,更适合家里用。

网友:
前排就座,花生瓜子矿泉水围观评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免单。卷后199到手。
期待了一年,总算等到了!
还好没失望。

这种可调电源是不是耗电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新国标电动车电池组供电专用版,要是能做成直接220V输入的更好,更适合家里用。 ...

啥玩意?和电动车没一点关系。。。
自己配个前级电源就好。。。

网友:
我在大屏显示器上看图太小了,图片分辨率应该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调电源是不是耗电比较大》》?

你。。。正好说反了。。。

网友:
不用想,你的开机画面肯定改成娃的照片

网友:
那个wifi模块插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正好说反了。。。

为什么》》???我刚刚下了一个 。。。

网友:
看着很不错......值得买... 就是还得 备前级电源,   机箱挖孔 套上去..

网友:
顶  一  个。这个帖子让我想起了20年前自己用方牛做的第一台可调电源,当然那个随身听1.5  3 4.5 6 7.5 9 12 那种不算,这个电源只用了几个月就被商品电源所替代,这个商品电源现在都还在用。后来又有个龙威的,龙威那台放在那里备用,收藏,时不时拆开这里焊焊,那里焊焊,所谓的“保养”,最近想给它换电路板,只是还没有画板,哈哈。我因为一些原因都是玩的线性小功率电源,而且没有超过60W。

网友:
弄太复杂了,界面看着头晕 还是自己diy的爽

网友:
我的昨天才发货,估计后天到,话说199的有WiFi模块?是针对雪mm送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肉丝MM,你要小心了!据可靠消息,有一大队人马正前往你处,伺机打却电源。。。。。。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就看怎么解决电源和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