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 RD6006 可调电源开箱、简单测试

楼主(2019-09-26):
新入手了睿登 RD6006 可调电源 ,下面开箱:

包装还是可以的

开箱后还有图片,上面二维码试说明书,吐槽一下,app不给个二维码,只是个链接,手机打开pdf不能点链接。

图片倒过来了,将就看吧

电源背面,其实就是个头,还要再接个电源,外壳上写了,最大65v输入。

stm32f103rct6的主控。本来还要拆下来的,接线柱和背面主板焊在一起了,奈何吸锡不给力,拆不下来。

送的测温线,应该是ntc的。

买的是带WiFi联机版的,所以还有个WiFi模块,是esp8266-12f的。

背面针脚,加个模块多要30块。自己买模块不知道透传有没有加密。

下面拿出珍藏多年的表对比一下。表用网上买的ad584标定过,个人用精度就这样了。

没有60v电源,只有24v的,大家将就看看。

下面测电流

试试限流,电流精度不知,反正两个表不一样。

设置界面,可以看到连机有多种模式,usb,蓝牙,WiFi。

最后闻到一股焦味,以为这个电源烧了呢,后来发现灯把垫子烤焦了。。

谢谢观赏,你要问什么价格,呵呵。自己去交易区看吧

网友:
这一会就两个晒这个的了

网友A:
小白,一直弄不懂,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这种数控电源算不算恒流源?有些测试需要恒流源电源,这个电源能不能满足恒流要求?如果不行,什么样的电源是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一直弄不懂,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这种数控电源算不算恒流源?有些测试需要恒流源电源,这个电源能不能 ...

这个就是恒压恒流电源。

网友B:
这两天流行这个吗

网友:
这个面板好漂亮,个人也比较喜欢睿登的数控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白,一直弄不懂,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这种数控电源算不算恒流源?有些测试需要恒流源电源,这个电源能不能 ...

这个就是恒流恒压模块 ,输出电流和电压是恒定的。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流行这个吗

晒这个有东西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恒流恒压模块 ,输出电流和电压是恒定的。

请问是 能控制电流大小 电压大小的电源叫恒流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 能控制电流大小 电压大小的电源叫恒流源吗?

可以简单的认为是吧。详细我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