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究竟需不需要冷藏?

楼主(2019-09-26):
网上查到的几乎所有资料都说锡膏需要冷藏,可是又听一些人说不用,自己的锡膏从来没放过冰箱,几个月了用起来也完全没有异样那么问题来了,锡膏冷藏是必须的吗,不冷藏的话用来焊东西可靠吗?(话说撕逼鱼上过期发硬的锡膏也有很多人买...)

网友:
发硬可以加稀释剂刮几下就能用,只不过不能用于高精度高密度的电路板。冷藏为了减缓锡浆溶剂挥发,能用久一点。

网友:
锡膏其实不需要特别储存,干了就加几滴稀释剂使劲搅拌成胶泥状就可以用了,我就没有专用的稀释剂,用油漆的稀释剂或汽油都可以。

网友A:
不知道加酒精行不行,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吸进针管里存储就好了,常温下就可以了,不然整瓶放着容易发硬,松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加酒精行不行,有没有人试过

加酒精会造成溶剂和锡浆分离,彻底报废。

网友:
重要的不是冷藏,重要的是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加酒精行不行,有没有人试过

加酒精的话,风枪温度那么高,感觉会吹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酒精的话,风枪温度那么高,感觉会吹着了

你看看3楼的兄弟,加的都是易燃品

网友:
这个对于几年前的锡膏确实要放冰箱的,不然几个月就全干了,用稀释剂也不好使,参考豆浆沉淀变成豆腐后很难再变豆浆一个原理。

这几年出的锡膏,已经没这个问题了,我有一个打开后常温放了一年了,还是和最开始差不多。

要相信科技的进步,研发锡膏的人这几年肯定也没闲着。

网友:
植锡没有成功过,焊锡膏干了加天那水搅拌不好用

网友:
原来在smt工场上班锡膏必须得能藏!而且保质期只有30天!用的时候还得解冻2个小时左右!不过这是工场用对焊接要求比较高!自己用没什么

网友(2019-11-16):
锡膏是应该放在低温环境,没条件的话,直接塞冰箱里面

网友(2021-12-10):
锡浆中间混合的是焊油吧,怎么想起能加酒精了?焊油的主要成分是松香,我记得酒精好像是洗松香的。。。。。还有那个加油漆的稀料的朋友,我劝你最好别这么做,松香虽然有毒,但是微毒(同质量的松香和稀料比),但是稀料可是含有苯和甲醛的,不仅毒性更强,而且还易燃!

网友:
正规电子厂:冷藏+密封,使用前必须再次搅拌均匀。我们以前用的PCB都要密封保存,拆包12小时内必须贴完,否则发回PCB厂返工。

如果是自己用那就随便,因为手工良率可控;流水线对良率要求搞,所以SMT线上的自动印刷机对锡膏的品质要求很高

网友:
其实和锡膏有关系,,我有一大罐 都过期4年了,只是上面有一点点干,底下的还能用,,过期这么久了 用着还非常好啊。

网友:
锡膏干了添加什么?好像是可以稀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