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修复失败,彻底成砖头之峰回路转

楼主(2019-09-26):
变成satafirm s11了,固件版本SBFM91W0,查了一下id是东芝15nm mlc倒是能看见容量和内容就是被写保护了没法格式化

想着用unlock工具解锁,然后repair11修复,提示修复完成了重启跟没修复一样,一怒之下更新固件

找到sbfm91.1生成exe更新,直接死机鼠标都没法动,等了10分钟还没动静,求解

——————————————————————————————更新——————————————————————
看到repair11的说明文档里说通过asm和jms的桥也可以,就用jms576的桥连上,第一次repair只用了十秒然后就变成了smart混乱的状况,我想着有戏,然后再repair一次,结果提示错误,再也认不到盘了,短接也认不出

——————————————————————————————再更新——————————————————————
前人的帖子说要在ide模式下,我特地找了个g31,结果导致问题的就是电脑太老,所以repair工具和更新固件工具总是出问题。
换成z77,更新固件其实也失败了,提示我not running on flash normal code now

但不知道怎么的,我多短接几次无意中连接电脑发现居然变成smartbuy,也就是说正常了,但是smart aa项报错,不知道问题严不严重,正在跑圈

网友:
群联没救那就基本没救了
把NAND取下来吧。

网友A:
如果颗粒没问题,拆下来清空完再贴回去开就可以了。

网友B:
拆下来换46e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换46en吧。

居然被我莫名其妙的整好了正在跑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颗粒没问题,拆下来清空完再贴回去开就可以了。

拆下来清空就犯大忌了,那只能找治具和开卡工具开卡了,修复工具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清空就犯大忌了,那只能找治具和开卡工具开卡了,修复工具就无能为力了 ...

想多了,PS3111随便干。不懂不要乱说。

楼主(2019-11-01):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PS3111随便干。不懂不要乱说。

那您出个3111全新颗粒开卡的教程呗

网友:
固件版本变成SBFM91W0是因为info block数据坏了,smart状态里面那些PE计数变得很大,固件锁盘了,这种情况用repair也没用,不清空flash只刷固件可以修复,原有的写入量、通电时间、通电次数这些数据都能保留

网友(2020-01-15):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PS3111随便干。不懂不要乱说。

大佬 写教程不

网友:
我的用1.0没写好,用2.0可以,但是跑圈100%卡2.9G这个位置,也不知道是不是颗粒坏了

网友(2020-04-06):
smartbuy这个名称能改吗?有点不爽。

网友D:
可以改 短接成PS3111再开一次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 短接成PS3111再开一次就是

我是说型号名称model name,比如说我的影驰正常情况下是:GALAX TAA1D0120A,掉盘然后再经过教程复原,现在变成SSD SMARTBUY,能不能改回原来的GALAX TAA1D0120A型号?

网友(2020-05-24):
竟然不能开卡  这么坑啊

网友(2020-07-28):
真正坏的其实不是固件,而是闪存。

网友(2022-04-10):
我的联想SL700也是被折腾到电脑都不识别了,任何软件包括启动时BIOS里都找不到了

网友E(2022-09-10):
坛友问的许多问题都沉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坛友问的许多问题都沉底了

陈年旧贴就别顶了吧,新发的帖子都被你的高强度挖坟踩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陈年旧贴就别顶了吧,新发的帖子都被你的高强度挖坟踩下去了

建议中肯,坚决采纳,入坛不久,求知太强,没把握好度,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