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YELEC HY3005B数控电源拆修

楼主(2019-09-26):
收了个数控电源,开开心心,第一次多电源联合供电,就把我的显示屏驱动板给烧了,测电压没问题,单独使用没问题,后来才发现,是电源输出端与市电的地线相连了,通过地线与另一设备的电源产生了串流。
拆了看看,找找原因。

外观还挺好看,看体积与重量就知道是开关电源的。

背面设计也是中规中矩。

面板一块大板,负责显示,调节,控制;单片机还被抹掉了型号,小厂家的一贯作风。

74HC595是单片机系统中常用的芯片之一,他的作用就是把串行的信号转为并行的信号。
常用在各种数码管以及点阵屏的驱动芯片, 使用74HC595可以节约单片机mcu的io口资源,用3个io就可以控制8个数码管,
它还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可以免掉三极管等放大电路.

4558和op07是通用运算放大器,不知道把4558换成5532会不会稍微hifi一点。

电源板背面。

电源板正面。
图片下方是线绕变压器,负责给系统提供电源供应;
上半部分是开关电源,由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与限流。
输出与地线相连,就是这块板子上的问题,但是,欸发现损坏,连锡之类的问题。

线绕变压器,负责输出3组电压,给控制系统供电,这里没有接地线的地方。

检查了一大圈,这个整流管才是罪魁祸首,整流管与散热片上的毛刺相连了,散热片还是连接地线的,日了鬼了。
本来不该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厂家工艺粗糙,才引发的这场事故。把毛刺修理平整,云母片放回去,拧好固定螺丝,试机正常了。

网友:
数控电源有,但里面是用变压器的,开关电源的不太安全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的DC Source当炮灰用就好,精密测试别用这个玩。

网友:
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A:
这做工也太差劲啦
一直想买一个数控电源,不知道买哪个牌子的好

楼主(2019-12-01):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也太差劲啦
一直想买一个数控电源,不知道买哪个牌子的好

我有一个安捷伦的E3631A数控电源,感觉不错,就是价格也不错。

网友B(2021-05-11):
大神,这种设备怎么检修啊,我的电源和你的型号一样,刚开始数显面板没有示数了,但还能用,输出不受影响,但是现在输出为0,数显下面的三个灯是好的,按output也会变化,但是输出一直是0,求指导

网友(2022-03-20):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种设备怎么检修啊,我的电源和你的型号一样,刚开始数显面板没有示数了,但还能用,输出不受影响, ...

我的也是用着用着就不显示了,输出没问题,看这个帖子提到了74HC595,发现角上Z9管坏了。

楼主(2022-06-10):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种设备怎么检修啊,我的电源和你的型号一样,刚开始数显面板没有示数了,但还能用,输出不受影响, ...

查一下74HC595的数据,供电。

网友(2023-04-27):
我咸淘了一个面板上电流电压能显示能调整。就是不输出!只查到整流后电容端电压317V往后就不懂了!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求指导 wechat_upload1682573317644a0805431f0
wechat_upload1682573318644a0806a5c12

楼主(2023-07-25):
你的电源怎么了? 能详细描述一下么? 我在Q群的昵称是琴弦, 群多的话, 有可能会逮到我

网友(2023-08-25):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源怎么了? 能详细描述一下么? 我在Q群的昵称是琴弦, 群多的话, 有可能会逮到我 ...

已经放弃了,

网友:
论工频电源的隔离性

网友C(2024-02-20):
老哥,能把倒数第四张照片,电源板背面发一份高清的到我邮箱吗?我的炸机了,有几个电阻不知道阻值了,万分感谢!497109912@qq.com

网友:
论工频线性电源的重要性

楼主(2024-03-26):
引用 网友C:
老哥,能把倒数第四张照片,电源板背面发一份高清的到我邮箱吗?我的炸机了,有几个电阻不知道阻值了,万分 ...

想加你,还有添加好友的保护,93272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