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笔记本主板12V供电来源

楼主(2019-09-26):
我有一块笔记本主板,联想的g475主板,现在打算接台式机硬盘,但是没有12v电源,请问下是不是用万用表随便在主板上测量对地的电压是12v就可以飞线作为硬盘供电??如果不是请教各位大佬如何做?如果有主板的最好说明下,也给未来的新人提供资料多谢了

网友:
笔记本不需要12V供电,所以笔记本主板上没有产生12V的电路。你需要外加电路了

网友:
18650 3串,是12v这样的,,,,,,是不是电池的供电位。。。。。要确认稳定、电流等情况

网友A:
笔记本是19v的多,19v直接转1.5v 5v 3.3v,你要加一个19v转12v的模块才行

网友:
就算板子上有也不能接,电流肯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是19v的多,19v直接转1.5v 5v 3.3v,你要加一个19v转12v的模块才行

我去看看,多谢您

网友:
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改造  取的是电池那边的12V

网友:
笔记本硬盘是5V供电,如果要用台式机硬盘需要单独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是19v的多,19v直接转1.5v 5v 3.3v,你要加一个19v转12v的模块才行

还有我看他们说那个电源线的负极是不是要接到板子上面的地?

网友:
笔记本上没有用到12的地方,不会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