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欧普的LED客厅灯

楼主(2019-09-26):
等了两年,丈母娘家的灯终于坏了彻底坏了,以前是只亮一个挡,双色的那种,拿回家拆,上图

驱动的做工大家看看怎么样,反面还有一层防水胶,型号都看不到,好像还带遥控和蓝牙app

烧坏的灯珠,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灯珠好像是6v的,万用表二极管点不亮

这是东西里面是磁柱,滤波的吗?
以前坏过一次,去售后换了两个灯条,这次烧的更厉害了,这灯条后面没散热,做工真差,x宝的1拖n灯条很便宜,不过可惜这2个驱动了,而且这个电流还是特殊的170ma的。

楼主:
前面写的70w和100w,里面竟然是60和90
两个驱动中间还有三个连线,两个小板一个有元件,一个是空的,是不是和狼牙遥控器有关,以前试过,不接连线无法单独驱动9组,分别控制4.5.组灯条,这又是什么原理。。仔细看了下小板,主芯片是hef4013b,原来是一键控制版,没有遥控和蓝牙功能,,,,

网友A:
前沿家有全套的配件,不贵

网友:
用料舍得哈

网友B:
电源还行,灯板差点,看起来像小厂的灯板,

网友C:
还是欧普的呢。大牌了。

应该是散热不行。led灯通病吧。最弱的最先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还行,灯板差点,看起来像小厂的灯板,

灯珠都不是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欧普的呢。大牌了。

应该是散热不行。led灯通病吧。最弱的最先爆掉 ...

其实不是散热问题,电源的质量杠杠的,但是电源的限流是170ma,太大了,设计上的失误,坛友推荐的前沿家的欧普换代驱动都是150ma的,电源后面都是防水胶,要不就自己改下取样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写的70w和100w,里面竟然是60和90
两个驱动中间还有三个连线,两个小板一个有元件,一个是空的,是不是 ...

目测估计电源没有损坏 ,

就是LED灯珠损坏了。

这种灯珠是N串1并的,可以先把烧黑断开的灯珠部分,连接起来。先开机看一下。

测试之前,最好在AC端串联一只防爆灯泡。

感觉是可以修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沿家有全套的配件,不贵

感谢坛友,

这款客厅灯的驱动电源,厂家卖出的基数比较大,不亮的情况,有时是驱动电源损坏了,有时是LED灯珠损坏了。

坛友有电子基础,可以先排查一下。然后再拍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散热问题,电源的质量杠杠的,但是电源的限流是170ma,太大了,设计上的失误,坛友推荐的前沿家 ...

这款灯具,配套的LED模组,灯珠比较好,应该是3030灯珠,这样就可以用0.170A的输出电流。

根据灯珠来决定的。

原厂设计,理论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有条件的话,改小一点输出电流,应该会更好。

网友:
我家的客厅灯也坏了,直接全换了,没办法修

网友:
这是 PFC升压 + LLC谐振方案的无频闪驱动, 驱动还是比较高规格的, 电流, 灯珠, 本身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还是散热太差了.

找找驱动上的带R字母的一排电阻,  自己大概估算下 I(170ma) = K常数 / R,  根据 1/R = 1/R1 + 1/R2 ,  算出R之后再算出常数K, 然后再倒回去如果要把电流改成130-150mA之间的话大概需要怎样的电阻, 或者直接计算拿掉某一颗之后会有多少电流

另外烧掉的灯珠, 直接短接掉就行了, 这种非隔离的驱动输出电压范围本身是很大的, 负载一点点电压变化不会影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