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改造娃的玩具~ 7号电池供不起改内置锂电

楼主(2019-09-26):
挂在床上给娃看的玩具,能转,能出声,能亮灯,媳妇花5大洋买了4节南孚电池(里面用三节),装进去总共用了2天,按小时算估计4-5小时就没声了,按开关机没反应,经检查确认电池没电了
wechat_upload15695052155d8cbfbf7f6fe
把主机取下来
wechat_upload15695052965d8cc010c4208

这是按键开关
wechat_upload15695052965d8cc00ff3c18

底下挂勾会转
wechat_upload15695052955d8cc00f1b2d1

电池仓三节7号电池
wechat_upload15695052945d8cc00e30bae

拆开 空间不是很大,但也可以放下一块小号手机电池了
wechat_upload15695052935d8cc00d27aab

这边家里没线的电线,只能忍痛杀了一条比较高级的usb电源线
wechat_upload15695052225d8cbfc6ee391

里面只有红黑线,然后有地线,铝箔,屏蔽编织,抗拉棉线(后边这些比红黑线成本更高)
wechat_upload15695052225d8cbfc6222c1

找了块尽量大且能放下的手机电池 用热熔胶粘上
wechat_upload15695052215d8cbfc55098e

这边是斜的,因为尺寸大了约1mm
wechat_upload15695052205d8cbfc46c23e

4056粘上,焊上刚才拆的线
wechat_upload15695052195d8cbfc360e32
wechat_upload15695052185d8cbfc25ebd4

充电中
wechat_upload15695052175d8cbfc15dc84

背面更清楚充电指示灯,打胶的时候没注意,4056小板有点歪,好在是插着线打胶,usb口还是可以插的
wechat_upload15695052165d8cbfc07072c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胶水有毒不?会不会有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水有毒不?会不会有味道?

热熔胶主要成分是EVA,无毒无害,融化时略有味道,但是并不难闻,冷却后啥味没有

网友:
5块钱4节南孚,这价格有点便宜啊

网友B:
镍氢充电电池, 9块9  4节, 包邮。。

网友C:
同款玩具  这个东西自放电很大 我的7号电池都被放到0.xV了

网友D:
顺便把电机拆了换成碳刷。不过我觉得便宜的镍氢充电套装应该够用,而且充电器一般不会拒充,太好的进口镍氢套装,电池旧点智能充电器拒充。

网友E:
小朋友的玩具建议不要改锂电池,

网友F:
这个喇叭换个好点的,这种刺耳,之前看CCTV好像说容易伤耳朵。起码换个4r3w的那种

网友:
这鸟笼子以前还有一种这样的夜灯,我很想买,可惜当时经济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充电电池, 9块9  4节, 包邮。。

我像是缺电池的人吗,箱子里找找能翻出一堆,就是30几个纸箱找起来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玩具  这个东西自放电很大 我的7号电池都被放到0.xV了

我那三个加起来不到2v,现在手机电池有保护板,最多放到2.5就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把电机拆了换成碳刷。不过我觉得便宜的镍氢充电套装应该够用,而且充电器一般不会拒充,太好的进口镍氢 ...

我有一把镍氢7号,不知道塞哪个纸箱了,装块锂电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朋友的玩具建议不要改锂电池,

生活中太多的锂电了,该用的还是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喇叭换个好点的,这种刺耳,之前看CCTV好像说容易伤耳朵。起码换个4r3w的那种 ...

又不是塞在耳朵里面听的,所有的玩具都是这种喇叭

网友:
非常讨厌各种带电机,又不带充电的儿童玩具。。。

网友:
谢谢分享。老猪,你这样做,坏了电池池厂的生意。。。。。。

网友:
经常都是能塞不能塞都直接更换锂电,塞不进就外置打胶固定。

网友:
当爹的就是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是塞在耳朵里面听的,所有的玩具都是这种喇叭

我改锂电喜欢直接放电池仓里,不改线路,就接一下正负极,无损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