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电台用的线性电源控制板,开源pcb做板文件

楼主(2019-09-26):
一个星期前,几个老HAM不约而同的想做线性电源给电台使用,那好吧,看在红塔山与青岛啤酒的面子上就开始设计下给他们制作一批。
为了结缘成本,控制芯片选择了经典的lm723,这个芯片广泛的用在了线性电源里,比如日本的钻石电源,国产的704无线电厂的电源等,电路成熟,造价低廉,成功率100%
如果只做一个电源的话,单独1路输出有点浪费,所以在加两路,一路为2s锂电池充电电路,一路为快充电路。2s充电选择了TP5100,快充选择了UP9616.现在老HAM玩的老短波电台都是100w的,所以电流要有效输出22A,mos采用60v81A的管子5只。电容矩阵老HAM自己加,我这个板子只给放了2wUF的。

工厂打样预览

等待了几天,板子回来了。

板子尺寸

在做GERBER之前挪动了下mos,忘记了,导致最后一个mos没开窗

简单处理下

接下来开始焊接,正好蒙古妞放假,见到我焊接很感兴趣,那就让她来玩吧

主体焊接完成

贴片的就我来焊接吧,蒙古妞不会用风枪

调节输出,稳定在13.8v

为了测试短路保护,镊子都烧了

下面负载测试,汽车灯泡,12v  100w

测试开始

测试看到有明显压降,这个是用为电容不够的原因,把电容增加后没再看到压降

控制板功耗

接下来安装2s锂电池充电电路

因为线性电源效率低,使用时怕内部震荡干扰影响电台,所以临时决定去掉快充电路

最后完成打样数量,5块

pcb制造文件开源,直接发送到工厂制作就行。无版权要求,自己玩去吧。LM723标准电路烂大街了,自己查吧。

网友A:
这种电台要证吧?好考吗?

网友:
不做壳子了么?

网友B:
这安全间距是不是太小了。。。

还有这几个位置的正反面布线形成的电容真的不影响么

网友:
黑色不方便查看线路

网友C:
我布线时不喜欢直角,必须倒斜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安全间距是不是太小了。。。

50hz频率没问题,如果是高频就影响了

网友:
谢谢分享,围观大神们玩的嗨

网友:
妹子的小手好嫩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散热片可不小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台要证吧?好考吗?

好考,交100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布线时不喜欢直角,必须倒斜边

惠普很多仪器400MHZ都是直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考,交100块,哈哈

这个不是很大吗,有以前那种功放那么大

网友:
围观大佬,设计的真好。

网友:
进来学习下,jlc打样不错,黑色pcb不加钱了

网友D:
謝謝分享,这是女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这是女儿?

媳妇。。。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三极管焊盘间距是不是太小了点
去年我也在嘉立创打了几块板子  效果不错 我是用立创EDA画的

网友(2020-05-04):
没m下不了  给你顶顶

网友:
请问我现在在2家都领取不到羊毛券,是没有活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