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三洋M7936K收录机

楼主(2019-09-26):
上次拆的三洋2429H还没清洗完外壳,这不今天又把一台自动返带的收录机给拆了。图一图二来源于网络,皮带断了,卡座没办法试机,收音灵敏度不错,但立体声指示灯不亮。

楼主:
又拆散一台,等全部清理灰尘油污后再组装。

网友:
旋转磁头翻面设计,机芯不错

网友A:
你把FM解码拨到单声道怎会有FM立体声呢?

网友:
机芯少见,一般都用在卡座上 不错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FM解码拨到单声道怎会有FM立体声呢?

拨到那边都不亮

网友:
我一看是7036的样子啊。仔细一看,还真是7036,我也有这个。把喇叭拆下来,去掉里面的压电高音头,声音柔和多了。建议试试,立体声没有?多试试吧,把开关用wd40清洗一下。。老机器必须洗,不然不好用。

楼主:
今天全部清洗组装上了,皮带对折是12.5cm。收音立体声指示还是不亮,排除立体声开关的问题。恰好想起库房里有我原来拆机的几十片收录机电路板,有一套一模一样的,换上收音板立体声马上就出来了。

网友(2020-01-21):
假的吧。银笛的喇叭。各种国产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