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支付银联云闪付APP, 必须要输入密码才能确认付款?支付宝可以指纹解

楼主(2019-09-26):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手机支付宝可以指纹解锁   来确认付款?

而 翼支付APP和银联云闪付APP, 必须要手机输入密码   才能确认付款?  这存在什么技术难关吗?

在外面消费时输入支付密码,很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看到我输入密码,导致钱受损失。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4221036/article/details/88039611
这个你看看   首先厂家给你提取指纹的权限不
就像小米5有指纹不支持微信指纹支付却支持支付宝指纹支付

网友:
APP里要自己设置,把指纹支付功能打开,是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
支付宝偶都是刷脸,云闪付不能用指纹(没设置的地方)应该也不是技术问题,具体不清楚

网友:
支付密码取款密码设置不一样就行了

网友:
为了利益啊,微信只开放指纹支付给部分手机厂商,像我的手机就只能支付宝指纹支付,微信必须输入密码,并不是微信不支持指纹支付,是微信不支持我的手机,因为是周鸿祎出的

网友:
云闪付,在大型超市里面被扫码可以设置不用输入密码的,但是云闪付确实不能指纹支付,你要是扫别人二维码支付,就得输密码。

翼支付大型超市被扫也不用输密码的,扫别人二维码我没用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