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一直检测,究竟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26):
爆保险管之后,我换了三个大电容,整流桥和igbt,然后现在通电就嘀嘀嘀的检不到锅,一分钟后自动关机。

我把面板上的电容电阻和二极管都拆下来检测过,没发现有问题,甚至买了ic换了,还是有问题,根本发现不到问题,三压测过也是正常的

难道是电路板背面的那些很小的电阻有问题???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迷津啊?

网友:
哪个VR1电位器检查过没?如果它也没问题,就顺着康铜丝跑电路,把路上的贴片电阻都查一遍,只要在路查出阻值比它标称值大的都有问题,我修过好几个不检锅或间歇加热的都是贴片电阻坏的。

网友:
捡锅,应该是两瓦的大电阻控制

网友:
是美的电磁炉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