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批头癖:工具控的新症状之一

楼主(2019-09-26):
我收集批头套装的过程中,发现U型头通常都只有U2.6,最多加上2.0和3.0;但是U型的规格至少有6种,名称是U4,U5,U6,U7,U8,U10;(有无U3和U9?应该有。但我没见过,请业内高人科普。)

前者的图标通常是两个圆点,4mm六角柄,即所谓精密螺丝刀,U脚较细。后者见于6.35mm六角柄或者方柄,图标是两条短线,脚粗。两者之间有对应,还是两个路子?我实测之后的结果如下图:

表格里的“总宽”,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有的批头会做成收口。下方的两个,总宽不同,口宽相同,所以是同一标号。我一开始以为2.0, 2.6等数值是指插孔中心之间的距离。标号本来就只差毫厘,用游标卡尺又很难测准,一团乱麻中看到这个表,才知道是指缺口宽度。其实拿公牛插座常见的U型螺丝看看就好理解了,缺口能卡进才可以拧出,大一号可以,小一号则不行。

几次测量(直接法,加减法)取平均,我认为U6,U8,U10对应着U2.0  U2.6  U3.0,不知对否?供大家买批头时参考。

另外吐槽一下,我对比过程中发现很多厂商挂着国外品牌的幌子,却根本不懂工具使用需要。比如我手头一套所谓“美国博锋”,大量重复,硬凑成208PC,批头的设计也很蛋疼:

要知道很多螺丝都在沉头孔里,或者会被其他部位挡住。所以插深长度很重要,插得深,才更爽。大有5612升级版的原配批头,从柄部开始逐级降低口径,但还是不够细。右侧的福冈,5cm长度大约有3cm是收细的,直径甚至比头部还小(当然这是为了漂亮);后边的万克宝(workpro),不算一流品牌,也还不错,简单实用。

而最后像女人一样只喜欢粗的,就是博锋。它不知道工具界,硬是硬道理,粗却未必啊。。。而且这博锋卖得还特别贵,销量特别大。类似奇怪的现象,比如某东手电钻销量榜第一,不是大有东成威克士博世,而是宁波一家挂着台湾牌子的,尼奥动力。我当初买过,价格也不算便宜。东西倒也算中规中矩,但卖的这么火,只能说明从众心理。

网友:
建议买个小型CNC,和燃气炉,自己做任何需要的批头,自己淬火,这下就完美了

网友:
去看看紧固件英制、公制国家标准就知道了,批头材质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A:
这种只要放的进去,口宽一点能用的吧

网友B:
这种批头,求推荐一家不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要放的进去,口宽一点能用的吧

对。就像十字批,PH2基本可以对付(非精细类)的多数情况。但是收集癖的思维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批头,求推荐一家不生锈的。

不知道啊,我是新病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我是新病号。

放张批头的集合大图啊,最近我也买了不少,但好像病比你的轻一些。

网友:
知道了,买批头就是为了插得深,要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张批头的集合大图啊,最近我也买了不少,但好像病比你的轻一些。

不上档次啊,等我入套南旗(其实也没档次,就像穿优衣库的人),再拍吧。

网友:
长批头修大家伙,短批头修小东西,套筒修车,精密批头修手机钟表,不能乱来。

网友D:
批头的学问也很多,除了对应的螺丝规格外,中间细腰的就是抗峰值扭力设计的,常用于冲击批,长批头应用于深孔,沉孔,越长同心度越难控制,想要不锈可以买镀钛的或者等离子涂层的批头,或者发黑处理过的

网友E:
买过几根10厘米的批头,经常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头的学问也很多,除了对应的螺丝规格外,中间细腰的就是抗峰值扭力设计的,常用于冲击批,长批头应用于深 ...

嗯嗯,其实不是为了漂亮。批头首先要硬,但不能太硬,大扭力下它还得韧,用形变来吸收能量。腰细,才能扭啊。。。楼上专业啊。批头的很多设计和工艺,都是为了大工作量的需要;即使这样,从事工厂或者工程施工的人,还是得大量更换。

我们抚摸党,其实买家具送的、2元店买的螺丝刀、内六角扳手也能用,没啥区别。

网友F:
把绿林5cm的批头全部薅了。因为单个包邮+每日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几根10厘米的批头,经常用不上。

嗯。而且还贵。所以我忍了。

只备着25cm长的PH2十字和3号一字带柄螺丝刀,也只是防身,没用过。

网友:
15公分披头各种型号都来上几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绿林5cm的批头全部薅了。因为单个包邮+每日红包

绿林是LJ,小飞撸丝,害我手指受伤,从此一生黑
拆开看看,里面就一丝螺纹接触到,不撸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绿林5cm的批头全部薅了。因为单个包邮+每日红包

每日红包在哪领啊?老哥

网友:
所以谁能推荐一家好使的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