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居然镍镉电池也有假冒的

楼主(2019-09-26):
一个应急电源上拆到的镍镉电池组

上面标注的是12V 1800mAH的Ni-Cd电池

但为什么外形这么看上去像18650锂电呢
剥了皮看,还是那么熟悉的样子

哈哈,果然是标准的锂电池

这是赤裸裸的假冒产品

网友:
均衡电路都没有啊

网友A:
再细拆拆,看是不是一个电池两个占位桶

网友:
那不是赚了啊?人家亏本来冒充,锂电池更贵

网友B:
以娶凤姐的聘礼,把西施娶了回来,你小子还有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细拆拆,看是不是一个电池两个占位桶

那电压就不对了

网友:
虽然看起来锂电池好像是升级了,但是这是不符合安全规范的:锂电池和镍镉电池的充电特性不一样,直接替换的话有过充的危险。锂电池没有镍镉电池安全性好,如果有防爆要求的话这就是安全隐患。锂电池的寿命比镍镉电池短,替换后会导致产品的使用寿命下降。

结论是:这是山寨厂的不合格产品。

网友:
糊弄人的东西,锂电池并不适合做应急电源。长期满电容量衰减很快。镍镉要达到12v,和1800mah的容量。成本比三个杂牌锂电池高多了。但是寿命也要长的多。

网友:
镍电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网友:
我们学校桂安的应急灯全部都是一个500的钢壳锂电池。。。。统统怀孕,不过还能应急,能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3.7V就是锂电池,与镍镉电池有什么关系?你测量下来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娶凤姐的聘礼,把西施娶了回来,你小子还有意见???? ...

1800mah的锂电池很便宜。1800mah的镍镉电池和单节18650差不多。而镍镉12v需要10节电池,所以还是镍镉价格高。

网友:
镍氢电池吧。镍镉有这么大容量?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皮没用完,懒得重新印字了

网友:
干嘛这样做

网友:
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网友:
这玩意我拆过,一节镍镉电池

网友:
锂电池的话应该也不错,至少里面有铜箔,配合502胶水涂层后,无需再购买铜箔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