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u130原厂夹头和小夹头同心度对比

楼主(2019-09-26):
视频链接
https://b23.tv/av69066085
之前有个帖子只是发了换小夹头的同心度,所以我今天拍了一个对比视频

网友A:
我觉得这视频体现的结果和我的基本一致:只要批头直,同心度就差不多有保障。

网友B:
刚看了视频,换的小夹头同心度稍微好些.原厂的也不是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视频体现的结果和我的基本一致:只要批头直,同心度就差不多有保障。 ...

是的,只要批头直,原厂和更换后都是没问题的,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视频,换的小夹头同心度稍微好些.原厂的也不是不能接受

原厂可以接受,毕竟不会用这么长的披头和钻头

网友C:
反牙螺丝搞定了吗? 我找不到小头的。

网友D:
楼主是明白人啊,机器的同心度不好,涉及料件很多,夹头只是可能因素之一。比如:测试用的批头不直,夹头自身同心度不好,减速型主轴同心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明白人啊,机器的同心度不好,涉及料件很多,夹头只是可能因素之一。比如:测试用的批头不直,夹头自 ...

咋说话象厂家的是的

网友:
他就是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牙螺丝搞定了吗? 我找不到小头的。

没有,我买了内六角的反丝也不行,现在没有装反丝但是用着没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