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做最独特的,成为俗世里的一股清流 高尔夫6GTI改装6MT

楼主(2019-09-27):
还是写在前面,如果你是纠结与那种贴个纸都怕交警招手的,年检都不知道红包这玩意的,以及其他各类问题的,右上角关闭吧,别相互闹心,不是一个世界的玩家,多说无用。
感觉这句话会很长一段时间霸占在我的片头。
或许那些补个胎,发个保养,丢个问题骗回复骗分的发帖者,才是真正的大佬,有时间的玩家。我们这些研究问题的,都是小弟。或许60分就是比59分多那么点,,可是后面还有99分的呢。

某日干活手闲看qq,本地车友群里有个人说话好大口气,问哪里能改装,还要私聊,还是微信私聊,,,加了,说是GTI改手动。。。
第一反应,这人是不是蹦0-1搞的魂还没回来,还是刚刚被车门夹了,有这想法。。。不过还是尊重客户的想法,报价打包接近3吧,然后就转接给老板了,毕竟我也没空闲扯。
几天后板车把车卸下来了,嗯,是真的6代GTI,不是那种什么R-LINE。
动手咯,开拆,常规操作就没拍照了,总成端下,分离双离合波箱,第二天手动套件到位,拼上,装上车,进入软改部分。
有个小故事,配件方那边发来配件图后,老板还没发朋友圈,车主已经发了,看来是真的够激动了。

牛逼的大众在于,一辆车里手动档和自动档的切换,只是微调控制单元参数,不需要更换,老手只是几分钟的事。

发动机控制单元,真GTI

仪表已经出现踩离合启动提示,整体系统已切换为手动档

因为装车是拍了小视频没法传,还是等完工后再发了。
目前在等待离合器油管和离合器信号线束,很快就能出门烧胎试车了。

网友A:
这一看就是奔着下赛道去的,,,平常基本上不用上路了

网友:
下次如果有需要可以请教哥哥

网友:
不差钱的主

网友B:
3万??这个算便宜吧,不看看EVO那套东东,炒的飞起来的价格。。
这段时间最想的就是搞个便宜的手动档玩一下,当玩具
现在双离合,at,cvt,mt都开过,反而还是喜欢MT的比较直接简单的开车方式,为什么说MT是直接简单?MT是你只要控制油门,车就跟随你的想法,自动档的不论那种,都是想GPX的凰呀那样,你要配合那个行车电脑,有时候你的想法他根本不了解。。。

网友:
城里人真会玩!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开始尿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万??这个算便宜吧,不看看EVO那套东东,炒的飞起来的价格。。
这段时间最想的就是搞个便宜的手动档玩一 ...

不同车型的客户群体不一样,同样车型也有不一样消费能力的客户,3w对于这车来说也不算小数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拆二代。
这边也有8代STI,整车发马来西亚,改完回来挂牌上路开,那基本上除了壳子和缸体,其他都与原厂无关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听取客户的想法,然后给出对应的方案建议,报价,谈妥就施工。
主要客户群还是德系,大众系,vr6配6速手波,1.8t手波,太多太多。
其实自动档也有聪明的,类似于保时捷那种pdk,人机配合就相当完美,主要还是贵的好,贵的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就是奔着下赛道去的,,,平常基本上不用上路了

这就是日常买菜车,国情下,赛道还是对很多人很遥远的。

网友:
干嘛一定要改手动呢,平时开车不会堵车么?我现在就用MT,开着最舒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日常买菜车,国情下,赛道还是对很多人很遥远的。

买菜车的话,这么改了还能发挥出性能来吗,大街上响个胎啥的,会不会太招眼了

网友C:
我这有个13年速腾2.0t冠军版的,车主手动改自动没改成功,在别的地方扔了几年没搞定,前段时间拉给我了。。
我也懒得折腾,直接又给他恢复手动了,现在说要卖掉,也没人要,我留着开呢。

楼主啥地方?我坐标郑州,以后多请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同车型的客户群体不一样,同样车型也有不一样消费能力的客户,3w对于这车来说也不算小数了,毕竟不是每 ...

呵呵,还是贵的好贵的香!
开过的车不多,但我还是觉得自动变速箱对于发动机的理解应该高于普通驾驶员的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菜车的话,这么改了还能发挥出性能来吗,大街上响个胎啥的,会不会太招眼了 ...

在我们这很正常,不响胎的车都不会被提起的,以前试车,园区里,隔几条路都知道某某某要来了,
只有怂人没有怂车,就这么简单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13年速腾2.0t冠军版的,车主手动改自动没改成功,在别的地方扔了几年没搞定,前段时间拉给我了。。 ...

坐标福州、。
这种大改很考验店铺的实力,小店和修理厂还是算了吧。
之前有个宝来R,别的修理厂给装普通桑塔纳的国产离合器套装,问题是车主还用k04的涡轮,,,上了趟山,直接出糊味,那个店被骂个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还是贵的好贵的香!
开过的车不多,但我还是觉得自动变速箱对于发动机的理解应该高于普通驾驶员的 ...

它不能理解非正常人做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万??这个算便宜吧,不看看EVO那套东东,炒的飞起来的价格。。
这段时间最想的就是搞个便宜的手动档玩一 ...

那是因为你没开过好的自动挡,,,,,,带自动补油的自动挡加上换挡拨片效果不差,平常赛道日还是很可以了,很多车就是AT下赛道也不一定追得上,手自一体的也很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日常买菜车,国情下,赛道还是对很多人很遥远的。

日常赛道日一次下来也就消费2K左右,很多人能消费的起的,起码我每次参加赛道日赛道上的车都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还是贵的好贵的香!
开过的车不多,但我还是觉得自动变速箱对于发动机的理解应该高于普通驾驶员的 ...

这个话我就不认同了,
1.自动挡也有手动模式,只看你车的高级程度,
2.好的自动挡列如AMT 各大超跑都在继续研发继续用甚至F1,0.几秒的换挡速度不是手动档能比的,就是普通的AT,宝马、本田用zf的变速箱反应速度已经很高,马自达爱信代工的变速箱反应度与只能度也很好,更别说双离合比AT还快一点。
3.自动挡调教都很很多种,有的运动模式会自动补油,有的不会自动补油,也是看车的高级程度,
4.手动挡在一般人开的情况下就是熟练的,换挡完成后踩油门也要1秒甚至以上,开普通手动挡说驾驶乐趣就是很扯了,只能说个人喜欢而已,

自动波箱要看调教,调教不好波箱容易坏处问题,第2是不够智能,经常思考人生,但是手动挡也是一样要看调教的,调教不好设计不好的手动波箱离合脚感差,挂挡手感阻尼感也差,不要说超跑的自动了,就是一般钢炮的自动挡,换挡速度不是专门练过挂挡速度的人,是比不上的,各有各的好处的

网友:
楼主这个车主原来应该是干式双离合,换手动挡估计不是单单为了手动日常买菜的原因,很大可能已经修过几次波箱换过几次离合片,车也不想换,准备又要换离合片了,修一下大几千又要了,退而求次换个手动波箱,顺便延续准钢炮梦,

当然是我猜想的,如果是玩车的朋友或者几次改的,都有相熟改装店去搞了,也不需要单独找你那里去换手动挡了,例如我,几部车都掉去同一家改装店搞得,当然常改的也就一辆其他都是接送小朋友加买菜

网友:
穷玩车,富玩表,XX玩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