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个内存问题

楼主(2019-09-27):
如题,请教个内存问题,最近想买内存DDR3,是买2条2G组成双通道好还是买单条4G好?谢谢!

网友:
毋庸置疑,单条4G的吧!

网友A:
单条4G,最起码可以再上一条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条4G,最起码可以再上一条4g

上不了,系统是win7 32位,受软件限制,只能32位

网友:
两条4g组双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条4G,最起码可以再上一条4g

两条组成双通道,频率可以加倍呀

楼主:
受软件限制,系统只能32位

网友:
结果已经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不了,系统是win7 32位,受软件限制,只能32位

既然软件只支持32位,那么频率对它的影响应该微乎其微,为了以后能升级还是单条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软件只支持32位,那么频率对它的影响应该微乎其微,为了以后能升级还是单条4g ...

对的!!!!

网友:
不是对性能有要求的应用,使用没区别

网友:
2*2G当然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条组成双通道,频率可以加倍呀

不是频率吧而是带宽吧??!!双车道和单车道的区别

网友:
APU的集显平台用2*2.其他平台用单条4G.双通道对日常使用性能微乎其微.而且单挑出故障的概率也低.

网友:
2*2g好一些的

网友:
还的看你主板吧 有些旧主板 就不支持单挑4Gx8内存

网友:
4G50一条,不如直接买两条4G的。

网友:
32位操作系统最大能支持3.25G的内存

网友:
看你的要求,就知道对性能要求不高,那还是单条4G更好。双通道对集显影响最大,不然一般使用感觉不到,大内存对系统体验更好。留条位置等升级更好。

网友:
两条2G。。。。。。。。。。32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