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想把网络结构升级成光纤路由器和交换机

楼主(2019-09-27):
想找个地方咨询一下,需要什么设备,
不知道咱们坛子里有没有做相关行业的

网友:
需要先布线,放光缆。单模光纤便宜,传输距离还远,模块价格和多模的差不多,建议放单模的光缆,这样子以后运营商设备进来可以随意跳到下面去

网友A:
还有光纤路由器是指插千兆万兆光模块的路由器吗,那个的话需要运营商进来就是光模块进来的,假如公司网络不复杂的话没必要上那个,路由器下面的核心交换机可以根据需要上光口多的那种,光口走到下面楼道交换机,然后千兆网线到电脑。核心交换机到楼道交换机可以选万兆的,这样子能充分保证内网电脑之间千兆传输没有问题。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06
要看你公司的规模来讲
公司规模小的话   路由器 防火墙 行为管理 交换机
公司规模大的话  路由器 防火墙核心交换机 行为管理   楼层交换机 如果要无线上网 楼层增加POE交换机 机房增加AC管控 无线上网认证
前提是 整体布线 单模光纤

网友C:
这是多大的公司要搞那么厉害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大的公司要搞那么厉害的网络?

只是个商场,不过负责这块的经理思想比较超前,啥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想把网络结构升级成光纤路由器和交换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06
...

谢谢,我就是不知道需要什么,不知道路由器有没有推荐,没搜到,或者说不知道关键词该搜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光纤路由器是指插千兆万兆光模块的路由器吗,那个的话需要运营商进来就是光模块进来的,假如公司网络不 ...

万事开头难,我连设备该搜什么还没有开始,先看看设备,然后根据设备找教程吧
大佬推荐一下搜索什么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个商场,不过负责这块的经理思想比较超前,啥也想试试

这个经理是脑子被驴踢了吧,蠢的可以。

当年在电信做事,那边一幢楼大几百人在办公都还是用的普通网线,只不过网络比较给力千兆交换到办公室,下个1080P电影直接浏览器下载能到七八十兆(硬盘速度跟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经理是脑子被驴踢了吧,蠢的可以。

当年在电信做事,那边一幢楼大几百人在办公都还是用的普通网线, ...

这个网络一次搞好,后期基本上不需要改进了,只要简单维护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事开头难,我连设备该搜什么还没有开始,先看看设备,然后根据设备找教程吧
大佬推荐一下搜索什么设备 ...

看商场大不大,预算高不高。假如有几千平方有好几层,并且预算有几十万的话可以搞贵的,华为,华三那种48口全万兆光口交换机一台加上地下的千兆电口万兆光口的交换机十几台,光模块么选万兆单芯单模的那种,核心路由器搞台好一点的例如华为 AR2204XE这种,路由都起在这个上面。下面用VLAN来区分业务,选个2层的就差不多了类似这种S6720S-26Q-LI-24S-AC 华为24口万兆SFP+光 二层汇聚光纤交换机   再下面到桌面是用华为S5720-52X-SI-AC 48口千兆网管交换机支持万兆上联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络一次搞好,后期基本上不需要改进了,只要简单维护就行了

超市这种使用场景完全没必要啊。普通lan网络搞好也不需要改进啊,超市倒闭了都不需要再次升级

网友:
对于公司使用来说,光纤唯一的优势是传输距离。  单模单纤100M 传输20公里

网友:
把铜线换成光纤工程好大,打算重新装修?而且不到万兆以上没觉得有什么好处。

网友:
光纤主要是解决距离远的问题,从路由器或者三层交换机出发,到下面二层交换机之间的远距离连接。

网友D:
10多年前就做过了,占地10多20亩,五层商场,中间下线。当年还是全走网线。现在层间到主交换只换了光纤。
只要保证两点就行
1.线长不超80米
2.点到主交换机不要超过3级交换。

网友:
超市商场 考虑的是wifi 问题。。

网友:
一个超市弄什么高级东西,一个交换机,路由器,若干个A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商场大不大,预算高不高。假如有几千平方有好几层,并且预算有几十万的话可以搞贵的,华为,华三那种48 ...

目前是4层 大概4千平米吧 其实很老了

这个经理只是想着与时俱进
主要身居小公司最高层,没啥事要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多年前就做过了,占地10多20亩,五层商场,中间下线。当年还是全走网线。现在层间到主交换只换了光纤。
...

目前4层商场 办公室在楼顶又盖的一层
主路由在一楼角落里 办公室现在走了160米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