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5.9包邮的奥迪双钻玩具车-的电池

楼主(2019-09-27):
前几天看到有人推荐5.9包邮奥迪双钻玩具电动车,还是充电的那种跑得贼快的,小时候没钱玩,现在撸一个弥补一下。结果到手发现电池充不进电,一充就满,装车上不跑,根本不能用,索性拆开看看。1、整体外观,这面有MicroUSB充电孔和开关,OFF档充电,ON档应该就能让小车跑起来

2、背面镂空,可见里面似乎是个3.2V铁锂电池?还有一半空着应该是缩水了。。。

3、这两个大触点是输出,感觉有点氧化,难道漏液了

4、2颗螺丝直接拆开,模具做的还不错,没毛刺,卡扣也很紧实。

5、电容式电池,3.2V应该是铁锂的吧?IFR1320,120mAh容量。某宝没找到卖同款的,有类似的,十几块钱还不包邮。。。

6、电池另一面应该是生产日期了,20160916,三年了,开关都有锈迹。

7、这PCB板应该是充电+保护板吧,脏兮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白色那个元件是单红色指示灯,说是充电灯亮,充满灯灭。输出的时候灯亮1分钟表示没电了。

8、PCB另一面,8脚IC和几个元件+开关和MicroUSB充电口。

9、充电口的元件SS34

10、8脚IC无字,会不会是4056之类的?
11、有卖类似款的,这价钱真划不来折腾了唉。

————————END————————
这电池应该是睡死了吧,三年前生产的肯定一直没充过电,单位没带万用表也没法量电压。

网友:
保护板肉多,看着还不错

网友A:
如果没有专用跑道,这车打开开关后,一放手,车就会不知道跑哪去了,而且非常快,想抓都抓不到。

网友B:
我印象中这个电池带保护板的玩意在淘宝有卖,好像才几块钱。

网友:
想玩还是可以折腾一下的,必竟才10多块钱。

网友:
我就是因为小时候一直玩奥迪双钻,没有玩过田宫,就买了个田宫的回忆,田宫后来出的底盘比小时候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这个电池带保护板的玩意在淘宝有卖,好像才几块钱。

是这个吧

网友C:
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激活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激活后就正常了

它好像也能充电,就是充一会就灭灯,怕是电池本身挂了吧

网友:
对,是这个,但是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D:
我陆续买了三个,只拆开一个的包装,看来另外两个也得拆开看看电池有没有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陆续买了三个,只拆开一个的包装,看来另外两个也得拆开看看电池有没有报废 ...

放太久了,电池有可能不行了,看评论说只能跑几分钟。关键客服说没货了,就算坏的也不能补发。

网友:
小时候的高级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专用跑道,这车打开开关后,一放手,车就会不知道跑哪去了,而且非常快,想抓都抓不到。 ...

应该是,那个铁锂电池目测都比较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太久了,电池有可能不行了,看评论说只能跑几分钟。关键客服说没货了,就算坏的也不能补发。 ...

钛酸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正好能直驱国产1W仿流明灯珠,我以前超市里买过25元买一送一,前面的空隙加灯珠和漆包线进去,两个都改成了EDC随身式充电小手电筒,不透明的外壳需要开照明孔。

网友:
这个电池好像最大可以10C放电

网友(2020-07-14):
儿时的高档货可望不可及啊,现在就是电子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