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得伟dcb102充电器

楼主(2019-09-27):
最近闲鱼败了一个得伟的dcb102双电池充电器,110v输入的,到手时店家已改好450v电容,说是可以用220v,谁手里有原装220v输入的可否拆机上个图片对比一下,好造福全人类
这是正面全貌这是反面
这是充电时的状态拆开上盖看见电路板,台达代工的,两块一毛一样
开关变压器
……
电路板背面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应该是……吧
应该是开关管吧
整流的吧
自己加的ntc
5v电源板

手机充电测试

网友:
感觉是大厂风范,虽然不太懂

网友A:
这个在咸鱼上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咸鱼上也不便宜吧

177米拍的

网友:
177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台达的板子啊,得伟的东西还是对得起价格

网友B:
我改过101,完全跟这个的一半一样。主变压器初级,100伏是双层并联的,里面那层是多股纱包线,外面那层是独股漆包线,中间有并联的抽头的,拆开外层黄胶带,把中间并联抽头断开,然后串联,OK.缺点是再插在100伏就不充电了,仅仅灯亮报电压低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101,完全跟这个的一半一样。主变压器初级,100伏是双层并联的,里面那层是多股纱包线,外面那层是独 ...

谢谢兄弟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101,完全跟这个的一半一样。主变压器初级,100伏是双层并联的,里面那层是多股纱包线,外面那层是独 ...

你这样改了之后充电器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改了之后充电器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问题?

我发现dcb118的绕组这是一样两组并联的,应该也一样可以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dcb118的绕组这是一样两组并联的,应该也一样可以改吧

我改完用了3年多了,没任何问题,你的也可以这样改。这板子本来就是可以100伏跟220伏通用的,区别就是主变压器初级绕组串、并联方式以及市电滤波电容的耐压,其余的开关管耐压,安规电容的耐压等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9-11-22):
还带USB输出,干啥用?给手机充电?

网友(2021-11-28):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101,完全跟这个的一半一样。主变压器初级,100伏是双层并联的,里面那层是多股纱包线,外面那层是独 ...

兄弟初级抽头在外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