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偶得一大号换牛不知D个什么玩意好,是D个点焊机还是可调电源呢

楼主(2019-09-27):
偶得一大号换牛不知D个什么玩意好,是D个点焊机还是可调电源呢换牛做工不错初级和次级用绝缘带隔离了次级线圈很粗壮

自带一个档位开关不知道是条电压还是调电流的

整流桥由四个并联看来电流不小啊还加了铝片辅导散热

还有块小电路板

板子背面有两颗LM324

环牛直径达到16CM

高10CM

次级线三根直径1.5MM铜线

整体重达8.5公斤啊

大伙帮看看做什么好谢谢!
完多谢支持!

网友:
两者可以兼容,单独绕一组点焊绕组就行,就几圈的事情

网友A:
有个差不多大的,估计功率在8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差不多大的,估计功率在800w左右

这么大才800W啊这个可比微波炉变压器大得多啊也中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差不多大的,估计功率在800w左右

还以为会有1500W左右呢看来是我想多了

网友:
这个哪里拆的

网友:
如果电压合适的话做隔离变压器不错,要不做个点焊机

网友B:
水电瓶电动三轮车充电器,铝线圈

网友:
我个人认为DIY焊台、功放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电瓶电动三轮车充电器,铝线圈

线圈我都刮开看了是铜的

网友:
好大的环形变压器。

网友:
可以做成隔离兼点焊机两用的,反正空间够大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够威武!点焊机最好了。。。。。

网友:
换成老温肯定是去打戒子

网友:
输出60V应该是电动三轮车的充电器,有电量指示,电流调节。
这个铁心很一般,做电源可以,点焊估计效果不好。

网友:
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我都刮开看了是铜的

在刮刮,里面就是铝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