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高手请教,芯片是否相同?

楼主(2019-09-27):
请教高手,这三种芯片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第一个是:staega16au,第二个是:atmega16-16a,第三个是:atmega16-16u。

网友A:
说明书里不是写了吗,没有的一般是停产的老产品。U是温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不是写了吗,没有的一般是停产的老产品。U是温度范围。

第一个和这个通用吗?还有第三个是16u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和这个通用吗?还有第三个是16u

你第三个写错了吧,没封装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三个写错了吧,没封装形式?

看照片就是这样的。

网友B:
16/16A通用的。16L得看时钟频率,16L频率比较低。我记得是8M的。8M以下也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16A通用的。16L得看时钟频率,16L频率比较低。我记得是8M的。8M以下也通用

没有l的,是u的

我有两个设备,上面使用的cpu是atmega1616au和atmega1616u(图片中间和右面那个),我现在想用能买到的atmega16a(左面那个)替换,不知道是否可行?
还有一般情况下这个芯片是加密的吧?

网友:
即使买了芯片,里面的加密程序也没法搞定啊

网友C:
想替换可以,但前提是你必须有被替换的单片机内部程序,否则,就算你替换了,也不会正常工作,就像一个人活着,但是没有了思想也是植物人,或者是像汽车没有燃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替换可以,但前提是你必须有被替换的单片机内部程序,否则,就算你替换了,也不会正常工作,就像一个人活 ...

程序我可以破解,我就是想知道硬件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