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二代收到了,比一代长了1厘米

楼主(2019-09-27):
到手试了一下,比一代实用。比一代长了1厘米不到。重量差不多。充电口不是Type-c的。

网友:
不错,速度蛮快的

网友A:
速度快啊,测测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啊,测测扭力?

1、2档可以拧PLC螺丝了,推力起动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机械打滑还是比电子扭矩靠谱点。我的GO一代改过取样电阻,最小档拧PLC的螺丝有时手都握不住。

网友:
不错,一代我搞了两个,有机会再去撸一个二代。

网友B:
楼主,没有随机有没有挂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随机有没有挂绳?

没有啊,可能节约成本吧。批头重复的多,不是S2钢的。充电尾部有点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档可以拧PLC螺丝了,推力起动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机械打滑还是比电子扭矩靠谱点。我的GO一代改过取 ...

可以的,家用备一个不错。

网友:
可以呀,看看能不能做个评测?然后动手拆呀.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发货

网友C:
最小档位拧M3小螺丝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档位拧M3小螺丝没问题吧?

最小档位和松下6225的二挡差不多,可以拧小螺丝。

网友:
这么快,看着还行啊。如果博世能出个3.6v枪型的,带扭力调节的就好了。

网友D:
请问那个按钮开关是干嘛用的,是跟按压串联使用吗,那个开关优先。
就是不按那个开关,直接顶住螺丝能不能启动呢,必须按压开关再上下螺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那个按钮开关是干嘛用的,是跟按压串联使用吗,那个开关优先。
就是不按那个开关,直接顶住螺丝能不能 ...

应该是并联的。不按按钮直接按压可以启动。按钮也可以直接启动,这样就可以拧小一点的螺丝了。

网友:
想收个二手的 go 2代,谁体验过了想出的,联系我

网友:
我的今天也到货了

网友:
螺丝口没有卡口,继续差评

网友:
前天拍了一个一代的,感觉劲太大,退了。看来是退对了。购了一个5612。这个是从哪里购的?好!

网友:
好多人买了啊,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扭矩还是有点大,我都拆机改装了,拆机改装可以看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