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一个坏的红宝石电解电容,看来是振动导致内部开路了

楼主(2019-09-27):
有个红宝石的电解电容坏了,拆开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规格:YXG系列,25V 2200uF

扒皮后
顶部K型防爆阀

底部是橡胶堵

容量还剩12nF

继续拆
撕开铝壳,直冒泡呢,说明里面压力还挺大
说不出来的气味,不好闻

再撕开一段,橡胶堵就直接松开了

轻轻就能取下来

彻底开路了

仔细看下引线内侧
表面呈现奇怪的光滑

不知道为啥这样

电容芯一侧

戎状团,应该不是原本就有的

能看见电容芯了

仔细观察,发现芯子和铝壳之间还有好大的缝隙

撬变形的外壳

都不能阻止轻松取出芯子

壳子里面还残留难闻的电解液

扒拉开芯子,露出极片引脚

端头形状是这样的

楼下拆电容芯子

楼主:
电容芯子上绑了胶带

扒拉起来

拆到铝箔了

众所周知的卷绕结构

终于图穷匕见,看到管脚了

两个独立极板

引脚断裂的位置也算光滑

引脚与极板是翻边压接的

俩极板间的隔膜

引脚原本应该是这样连接的

也拆出来看看

铝包铜

原样是这样

最后全家福

这次拆解发现这个电解电容的芯子比铝壳小(壳子规格就那么几种,芯子卷绕不可能刚好合适),目测径向有1mm的活动空间

估计失效原因是:在振动情况下,芯子应该会在里面来回抖动,引脚金属疲劳导致断路

不知道是否可以加入合适的填充剂,来固定电容芯子防止抖动

网友:
找不到什么来拆了

网友:
人艰不拆

网友A:
拆的真细,照片也漂亮

网友B:
拆的时候用力过猛就容易把引线拽断

网友C:
原来红宝石的也会坏

网友D:
我们都应该学习元首的这种还带研究的拆解!

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挺赞!!!

网友E:
厉害了word哥,用电源夹住极板另一个夹子在上面划过挺好玩的~

楼主:
哪里哟,还有好些库存没发呢
刚好遇到这个电容坏了,就检查一下

楼主:
偶可没你这么多设备来玩呀!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拆个好的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真细,照片也漂亮

谢谢,偶努力拍好每张照片

网友:
没有电容是塞满的,我之前拆过一个47000uf的,单边间隙至少有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时候用力过猛就容易把引线拽断

这个确实没用一丁点力,堵头是被气压推出来的

网友:
我的焊机里面总是有啪啪的打火声,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哪里打火,后来没用多久发现底板的电容流汤了,换下来的电容我拆开看也是里面断了,都烧黑了,原来打火声是电容发出的

网友:
这是摩托车的什么时候里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红宝石的也会坏

一样的,是东西就会坏,只是红宝石的电容性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应该学习元首的这种还带研究的拆解!

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挺赞!!! ...

过奖了,偶就是瞎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word哥,用电源夹住极板另一个夹子在上面划过挺好玩的~

干脆展开铝皮,在上面画一幅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