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FSL led灯管,感叹世界变化得太快了------

楼主(2019-09-27):
路过垃圾堆看到两支被废弃的led灯管,发现是新版的FSL灯管,敲破管故取下电源与旧版的进行一个对比~~~
发现世界变化得太快了,难道现在的led不需要铝基散热片?

========================================
以下是旧版电源:

两代同堂合个照片::sweat:

网友A:
是的,现在led灯管都不需要散热片了,不奇怪!

网友B:
闷烧型·····只要能竖持到保修期就是好灯~保修期一过就坏~这样才能财源滚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闷烧型·····只要能竖持到保修期就是好灯~保修期一过就坏~这样才能财源滚滚 ...

牛B,我的排灯都用了快2年多了,也问题!

网友:
再早一点的,是一条铝基板灯条

网友:
东西不坏怎么促进消费呢,本来应该一分钱一分货,现在好多一毛钱一分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现在led灯管都不需要散热片了,不奇怪!

应该是蓝宝石衬底倒装芯片技术的普及,不存在金线断裂问题,最多有一两颗灯珠短路失效,反而更适合串联灯珠。以前最便宜的国产灯珠,和最贵的CREE都有过金线断裂导致不发光。

网友:
好几年前9元T8灯管拆解的测评里面
基本上已经成这样了。。。铝基板是想多了,我记得以前就成玻纤板
可能是单颗颗粒LED的功率和温度下去了,所以现在越发不注重散热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B,我的排灯都用了快2年多了,也问题!

灯是以小时计算,2年多的灯寿命算长的了!
灯到手都要经各方面的改造,虽然累,可灯寿命长,值!

网友(2020-01-16):
感谢楼主分享,老的荧光灯挂了,改了下电路。正要买个佛山的0.9m灯管。
别的家似乎都没有0.9m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