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903量产EC3AE5326CC5求助 三星单颗128g

楼主(2019-09-27):
朗科的硬盘拆的,硬盘通电,短接无反应,干脆分解。
单颗8ce 128gb芯片,bga108脚位,芯片上有字ukgac 1523。

翻论坛找到老帖有参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9197&page=1
按照4楼无奈的方法修改参数:
//~~~~~~~~~~~~~~~~~~~~~~~~~~~~~~~~~~~~~~~~~~~~~~~~~~~~~~~~~~~~~~~~~~~~~~~~~~~~~~~~~
[K9xxG08xxC-EC3AE5326CC5]

Vendor=Samsung
FlashID=EC3AE5326CC5
Feature=19M64_GCG
MLC=1
Planes=4
PageSize=8192
Blocks=8192
Die=1
Pagesperblock=128
Sparesize=768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3F7
SetTiming=0
GPT=19
INT=0,29,68,1028,3,143,0,1,1,3,0,2,0,1
IO=4,0,1,2,4,X,X
PJM=0,0,5,5,5

//~~~~~~~~~~~~~~~~~~~~~~~~~~~~~~~~~~~~~~~~~~~~~~~~~~~~~~~~~~~~~~~~~~~~~~~~~~~~~~~~~
[K9xxG08xxC-EC3A3AE5E532326C6CC5C5]

Vendor=Samsung
FlashID=EC3A3AE5E532326C6CC5C5
Feature=19M64_GCG
MLC=1
Planes=4
PageSize=8192
Blocks=8192
Die=1
Pagesperblock=128
Sparesize=768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3F7
SetTiming=0
GPT=19
INT=0,29,68,1028,3,143,0,1,1,3,0,2,0,1
IO=4,0,1,2,4,X,X
PJM=0,0,5,5,5

能开64g,不甘心啊!!!

复制老帖中7楼的参数,不能开卡。

//~~~~~~~~~~~~~~~~~~~~~~~~~~~~~~~~~~~~~~~~~~~~~~~~~~~~~~~~~~~~~~~~~~~~~~~~~~~~~~~~~
[K9xxG08xxC-EC3AE5326CC5]

Vendor=Samsung
FlashID=EC3AE5326CC5
Feature=19M64_GCG
MLC=1
Planes=4
PageSize=16384
Blocks=8192
Die=1
Pagesperblock=128
Sparesize=768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3F7
SetTiming=0
GPT=19
INT=0,29,68,1028,3,143,0,1,1,3,0,2,0,1
IO=4,0,1,2,4,X,X
PJM=0,0,5,5,5

//~~~~~~~~~~~~~~~~~~~~~~~~~~~~~~~~~~~~~~~~~~~~~~~~~~~~~~~~~~~~~~~~~~~~~~~~~~~~~~~~~
[K9xxG08xxC-EC3A3AE5E532326C6CC5C5]

Vendor=Samsung
FlashID=EC3A3AE5E532326C6CC5C5
Feature=19M64_GCG
MLC=1
Planes=4
PageSize=16384
Blocks=8192
Die=1
Pagesperblock=128
Sparesize=768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3F7
SetTiming=0
GPT=19
INT=0,29,68,1028,3,143,0,1,1,3,0,2,0,1
IO=4,0,1,2,4,X,X
PJM=0,0,5,5,5
这个坏块数应该是不正确的。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哪里没有改好??非常感谢!qq416044

楼主:
本人比较菜,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哈哈,我正在找这个颗粒呢,这个颗粒上2246en有不错的速度。

这个颗粒你强力擦除一遍再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正在找这个颗粒呢,这个颗粒上2246en有不错的速度。

这个颗粒你强力擦除一遍再开试试 ...

f9少不了的,菜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正在找这个颗粒呢,这个颗粒上2246en有不错的速度。

这个颗粒你强力擦除一遍再开试试 ...

4贴en可以不?有试过吗?

网友B:
拿去
[K9xxG08xxC-EC3AE5326CC5]

Vendor=Samsung
FlashID=EC3AE5326CC5
Feature=19M64_GCG
MLC=1
Planes=4
PageSize=16384
Blocks=8192
Die=1
Pagesperblock=128
Sparesize=768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3F7
SetTiming=0
GPT=19
INT=0,29,68,1028,3,143,0,1,1,3,0,2,0,1
IO=4,0,1,2,4,X,X
PJM=0,0,5,5,5

网友:
引用 楼主:
4贴en可以不?有试过吗?

双贴试过,读500写300。四贴应该也没问题,把32ce填满,估计就把sata3跑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去
[K9xxG08xxC-EC3AE5326CC5]

这个参数,我看在另外的帖子里也发过,是能正常开出来的吗?速度大概多少?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去
[K9xxG08xxC-EC3AE5326CC5]

兄弟,这个参数我试过开不了的,那老帖里有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参数我试过开不了的,那老帖里有这个参数。

老贴里那个参数,也是这个哥们发出来的

网友:
将Die=1改为Die=2试试

网友B:
打开903_FlashDatabase这个文件
找到[K9xxG08xxC-ECDEA43268C5]这一行
将ECDEA43268C5改为EC3AE5326CC5
Die=1改为Die=2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之前用903试过开
后来都改成2246X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903试过开
后来都改成2246XT了

这个颗粒在46xt是速度咋样?读写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开903_FlashDatabase这个文件
找到[K9xxG08xxC-ECDEA43268C5]这一行

手里也有一颗这个颗粒,本来想再凑一颗做个240G固态,一直没凑齐,晚上我也贴90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903试过开
后来都改成2246XT了

厉害,46xt能开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也有一颗这个颗粒,本来想再凑一颗做个240G固态,一直没凑齐,晚上我也贴903试试。 ...

还是只能开64,兄弟能开128的话教一下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只能开64,兄弟能开128的话教一下我。谢谢

我搞定了,开出来119G。你有个在方没改Die=1,改成Die=2

楼主:
在v123上开的吗?我在126上怎么改都不行,刚才有个兄弟发我qq 了,能开,是123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v123上开的吗?我在126上怎么改都不行,刚才有个兄弟发我qq 了,能开,是123板的。 ...

我是用v123改的,然后开的,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