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本田车窗升降机维修及控制单元重置(思路适用于大部分本田车)

楼主(2019-09-27):
先铺陈一下背景:本人还未结婚,和父母一起生活,自从2012年入手了本田CRV之后就彻底路转粉,由大众粉变为本田粉了。现役车辆本田CRV和本田凌派。经这几年的实践检验,本田车的故障率还是比较低的。正常换油保养,用起来还是非常省心的,而且不算费油。

进入正文:
2018年 12月,长春返回沈阳的高速上,大货车弹起的石头子将驾驶席位的车门玻璃击碎,由于是晚上跑高速附近没有汽修店就只好用透明胶带将车窗玻璃加固了一下继续跑高速。当晚到达沈阳家中。第二天随便找了个路边店270元连工带料更换了一块国产副厂玻璃。为什么换副厂的呢?一个是这个车也不准备开太长时间了,二是不会区分原厂副厂,索性图便宜,直接换的最便宜的。

正因为随便找到路边店,维修人员极不负责任,车门里的碎玻璃没有清理,导致举升机的损坏。

更换完玻璃之后使用一段时间突然出现电动升窗降窗卡在一个地方动不了的问题,又随便找了一个路边摊(总是和路边汽修较劲),更换举升机,没现货而且还好几百元。一连问了好几家都是如此。一怒之下,发扬我坛风格——先拆了再说。

图不是很全,拆装的部分忘记照照片了。

故障原因就是玻璃碴子把图中的这个塑料绞线盘的轨道卡变形了,导致钢线混乱打结不能正常工作。维修的办法也很简单,用小刀剔除毛刺后重新安装就好。

因为维修的时候手头只有锂基润滑油,没有硅基润滑油,一度担心会出现其他问题。但是经时间的检验,现在工况一切正常。

重新安装打油后的样子。
装车的照片忘拍了,我就不一一细表了。具体操作就是按照维修手册上的说明操作就可以。

安装后测试发现一个问题,升降功能都正常工作,自动降窗也好使,但是自动升窗升到顶的时候会自动降下来一半。后经上网搜索,怀疑是控制单元未重置的原因。遂翻阅维修手册,找到相关解决方案。

next

楼主:
手册中的控制单元重新设定流程。并且这个流程适用于大部分本田车重置车窗控制单元。

其中明确说明进行以下任意操作后,需重新设定电动车窗控制单元:

  【电动车窗升降器更换、拆卸或安装。

  电动车窗电机更换、拆卸或安装。

  玻璃升降槽更换、拆卸或安装。

  车门玻璃更换、拆卸或安装。

  电动车窗总开关更换。

  电动车窗定时器启动时,断开电动车窗总开关的电源。】

搞了半年时间才搞好的原因是对手册中词语理解的不到位。
避免大家跳坑,我在此简要说明;
1.说明中的ON模式是指全车通电,我的是自动挡一键启动,需要按两次点火键。手动挡车型直接拧到启动位置的前一档即可。
2.步骤5中的按住电动车窗下降开关是指按键按下去一点即可,千万不要按到底激活自动降窗档。否侧是不能进入车窗记忆清除的。
3.步骤4-7的每一步操作都要在5秒内完成。这点切记。方便记忆:断电→向下按→给电→松开→断电  以此循环3次即可。

网友:
车都是修坏的。

网友:
锂基也不是不好用,损耗或结块速度相对快点!好的锂基2年也没事吧

网友A:
我开的思铂睿,一键启动不是踩住刹车按一下就行了吗

网友B:
我的国产车换了升窗器,一键升降都可以,点降可以,但是点升没反应,不知道怎么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开的思铂睿,一键启动不是踩住刹车按一下就行了吗

启动车辆的步骤是这样的,但是楼主不是启动车辆,而是让全车通电,所以是不踩刹车按两次一键启动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车辆的步骤是这样的,但是楼主不是启动车辆,而是让全车通电,所以是不踩刹车按两次一键启动按钮。 ...

明白了,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国产车换了升窗器,一键升降都可以,点降可以,但是点升没反应,不知道怎么重置 ...

上网找你车的维修手册,网上找不到就上淘宝找,一般几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找你车的维修手册,网上找不到就上淘宝找,一般几块钱。

关键是不知道是不是原厂,包装写的正备件,原来是没问题的,换了这个就不行了,后来问JS,他说就这样

网友D:
玻璃想找原厂?省省吧,要么拆车要么福耀,我们都是福耀。
估计后面又有坛友喷换件工了,不想吐槽,懂的人自然懂。
还是德系复位玻璃一键升降简单,到底抠到顶两三秒,搞定。日系是省心,超低故障率,但那性能和底盘真心就是接送孩子买菜用,德系历代积累的发动机技术真心不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玻璃想找原厂?省省吧,要么拆车要么福耀,我们都是福耀。
估计后面又有坛友喷换件工了,不想吐槽,懂的人 ...

日系德系很多一键升降窗都是这样复位的,只能说你接触的日系车低端的多,

那个汽车品牌都有一定技术沉淀,你说那个车厂技术压倒性胜出是不可能的,当表面看是那个车厂设计生产的,但是里面某个部件的技术专利呢?不见得都是车厂的,重点只是看那个厂家的发展方向,毕竟都是生意,大家都不是搞慈善的。想不想要用性能打标杆只是看车厂的策略,那个车厂都有自己的性能部件与性能车,甚至御用性能改装部或者公司。

德国的严谨只局限于油纸包,天天吹德国爹是没用的,当然修车的肯定要吹德国爹不然哪里有生意啊,就是广东日系专修有不小但是对比起德系专修零头都不够。

例如什么什么品牌新技术啊,是新技术啊,烧机油也能说成是保护缸体,那是不是不烧机油的发动机德国爹给换个烧机油的发动机?早几年吹的德国新技术涂层缸体,为什么18年又换回缸套缸体了?

再就是底盘,底盘设计调教是多氧化的,一样的设计一样的结构,就衬套件的用什么硬度什么材质,链接数量已经可以改变底盘的性质质感,最好的操控是贴地行驶包括车身能轻度变形适应场地的弧度,打吧日系车底盘用料好的只是都是进口的多,关税问题导致价格高,甚至很多性能车根本就没引进或者到国内合资就阉割,还不是因为合资厂家上面的人才问题而已。

例如我们日常改装,换套避震降了车身像换了一部车换了一个底盘一样,问题这不代表车的极限提高了,往往还更容易突破了轮胎的极限,我德系几十万的,日系20万到80几万的也有,所以我很知道各自的好处缺点,我只能说你还是太偏向于某些车系了,做人做事还是别太偏向某一点好,很多知识我们还是不知道的,性能车只要你有钱玩,什么系都有的玩的。

在生意的层面很多所谓新技术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只要短时间不出问题,过保后永远受害的只是消费者,毕竟这里维权法律暂时不健全,不过也有很多新技术是很好的,这个具体得消费者自己去判定了,有坑跳不跳怎么跳得看自己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日系德系很多一键升降窗都是这样复位的,只能说你接触的日系车低端的多,

那个汽车品牌都有一定技术沉淀 ...

瞎说什么大实话啊你

网友:
强大的后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玻璃想找原厂?省省吧,要么拆车要么福耀,我们都是福耀。
估计后面又有坛友喷换件工了,不想吐槽,懂的人 ...

法系也是到顶抠两三秒估计这位坛友只开过德系,大家别和他计较哈

网友F:
楼主可以发一下维修手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发一下维修手册吗?谢谢

https://pan.baidu.com/s/1ED267LlactWzHlhckK7q4w

百度云,不知道能不能下载~

楼主(2020-10-09):
时间过的真快,2018年底,转眼到2020年底了,汇报一下状态:车已经给老爷子开了,目前工作良好,维修过的车窗比对向车窗升降速度更快。看来,机械结构真的需要经常维修保养呐~

楼主(2021-10-29):
2021年10月了,目前车窗工作正常。最近工作忙,也没时间拆门板看里面润滑油的情况,能用就先用着,坏了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