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种LED灯不够亮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19-09-27):
去年装修的时候装的灯,布的是暗线,现在网上看到报纸,感觉有点暗。要是不看书的时候还可以。这个灯板是24瓦的。有白光,黄光,浅黄光,还有小灯4种模式,95%都是用白光。这个可不可以通过换进口灯珠解决(5730灯珠)?
我在淘宝上看的那个一块钱,两块钱100颗的进口灯珠可靠吗?
或者说没有坛友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我额外用了一个小台灯补光)

网友:
直接换里面的铝基板圆灯条,换大功率高亮的就可以了

网友:
空间还够的话找合适的灯板并上去

网友:
万能宝买LED改装灯板并加上就可以了,功率建议大些的好(实际功率为标称功率的一半左右)

网友:
暗线与亮度没有关系,换功率大的灯

网友:
换灯珠还得换驱动板吧。直接买合适的成品更好。

网友:
隐形吊扇灯啊,灯不转的,直接换呗,这种小功率的设备就不用考虑线的开关的负荷了

网友:
这种灯再怎么折腾也不适合看书,,眼睛会干涩胀痛的

还不如花点钱买个好点的台灯

网友:
LED灯看着亮,但看书不行,这是LED灯的通病(可能与显色性有关),这个可能本身就达不到24W,如果单纯想增大功率,可以换灯板(驱动一起换),也可以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几只大功率灯珠(配套驱动)。不建议直接换灯珠(不换驱动的话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