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母鸡准备好了.姜也到了。电源大胆的串起来了

楼主(2019-09-27):
看了睿登的广告。手疼疼撸了一下。
辣鸡堆里找出了个小机箱。本来是有48V电源的。怎么找也找不到。
于是想用二个24V10A串联。不知可不可行。二个最高都只能调到27.95V
请教大学。24v能不能串联当48用?现55V能做出来多少伏的可调电源?

今天30日,东西到了,安装起来测试了一下。用我的渣渣表量了下。电压高一点点点。

充4850的温度

网友A:
楼主想法清新脱俗啊,目测不行吧

网友B:
如果电源输出电流相同的话,应该可以串联,但要注意电流不能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法清新脱俗啊,目测不行吧

为何。。玩辣鸡嘛。就要有想法,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输出电流相同的话,应该可以串联,但要注意电流不能超

二个同品牌同型号。之前试过用2个30v可调电源联给48v电池充电。电压调在52v电流4A。当电池是48V时接上电压就自动成了48点几V。电压慢慢上去电流也自然变小了。

楼主:
窗口都切好了。就等到货。这东西又贵又慢

网友C:
在倒腾一个电源,否则配不上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倒腾一个电源,否则配不上机箱

找不到第三个了。要不然调到20V三个刚好60V

网友D:
我有一个未经验证的想法楼主可以试试,去闲鱼二十来块钱淘一个明纬S-350-27电源改成50伏固定电压,然后再加个睿登的模块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未经验证的想法楼主可以试试,去闲鱼二十来块钱淘一个明纬S-350-27电源改成50伏固定电压,然后再加 ...

我手里350_24 14A的电源大吧。就是不会改。。。。

网友:
两个一样的电源可以串联,放心的用

网友E:
,保护措施好的,能串联和并联。

网友F:
确定是隔离电源就大胆串着用。输出电流别超过小功率那台的最大值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措施好的,能串联和并联。

并联比串联风险大吧

网友:
完全可以!电流不要超过任何一个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G:
可以!我自己diy的电源就是用二个15v 5A的电源串成30V,一点问题也没!

网友H:
是给睿登RD6006准备的前级电源吧!
我也没忍住买了一个,今天才发货。手里有个48V  8.3A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给睿登RD6006准备的前级电源吧!
我也没忍住买了一个,今天才发货。手里有个48V  8.3A的开关电源 ...

48还可以再调高点。。。我本来也有350-48的,就是现在要用到了怎么找也找不出。我这个24不知道能不能调到3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我自己diy的电源就是用二个15v 5A的电源串成30V,一点问题也没!

我就等睿登了。。。。。那个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定是隔离电源就大胆串着用。输出电流别超过小功率那台的最大值就可。

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