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惊现一枚用了22年但还满电的锂电池,欧姆龙C40P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楼主(2019-09-27):
东西还能通电,通电报错,应该是取了电池程序丢了,这货是1997-1998年产的,至今约22年了,拆开里面居然没有一个贴片原件,芯片集成度也很低,看图

日系的PLC造型很像,三菱的也和这个差不多

接线端子可以取下来,方便快速更换

这个勉强叫IO板吧,上面16个欧姆龙自产的继电器,都是可以取下更换的

0
继电器铭牌

除了集成块,其他元件都是接插件,没有贴片原件,按理说1997年贴片也属于很正常的了吧

蓝色、黑色的是排阻吗??
黄色的芯片应该是光耦

蓝色、黑色的是排阻吗??
黄色的芯片应该是光耦

蓝色、黑色的是排阻吗??
黄色的芯片应该是光耦

IO版背面

主控处理器板,好多芯片,但如果是现在的话,估计5个芯片就搞定了

蓝色的是存储ROM插座,ROM芯片被谁取了

芯片我不懂,也懒得百毒了,大家看看就好

指示灯板

下面是电源板,pihong飞宏代工,全日系电容

1997年12周还是12月麦克赛尔产的锂离子电池。

3.6V电压还有3.68V,这电池从出厂开始就一直接在板子上,也就是说至今一直放了22年左右的电,居然还是满电状态,表很准不用怀疑

网友:
工业级别的肯定上一个档次了,和民用的没法比。

网友A:
满电压和满容量,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电压和满容量,不是一回事

容量低了电压一般也会低,这种电池就是为这种低电流场合设计的,即便是短路电流也很低

网友:
曾经买过几个这种尺寸的电池,同一批电池电压一致性出奇的好。据说这种容量很高,自放电很小,早年很多电脑主板还用的这种电池。法国的 SAFT 电池

网友:
ER打头的锂亚硫酰氯电池,号称小雷管啊!一充电就炸!千万要小心!

网友:
板子上集成度的确低,谢谢分享

网友:
国内的工业还是有差距的,还得努力啊!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功能与电脑主板上的电池一样,消耗的电流很小,并且这类电池自放电电流非常小,确实可以用非常长的时间。

网友B:
我也有个98年的法国的 SAFT 电池,标称3.7v,现在测量还是3.7v

网友:
你看这元件密密麻麻的真的堆料王呀,挂交易区高价出了吧

网友:
电池带镉吧?

网友C:
这货比耐时锂电不知道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比耐时锂电不知道如何

耐时和这个不是一个档次 买过几节 新电池用表量电压正常  装遥控器里都带不起来

网友:
九十年代初用过这货,可靠性挺高的,记得当时C40P价格好像接近2000。
蓝色、黑色的是排阻,黄色的是4路光耦,记不清电池有没有涓流充电了。

网友:
进博物管吧, 扔了可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98年的法国的 SAFT 电池,标称3.7v,现在测量还是3.7v

旅行者1号上用的,计划飞出太阳系后也能供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旅行者1号上用的,计划飞出太阳系后也能供电的~

旅行者用的是核电池,设计寿命3年,目前实际工作42年了,仍然有一半的电力。。。。。。
这玩意儿即使你买得起,你也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旅行者用的是核电池,设计寿命3年,目前实际工作42年了,仍然有一半的电力。。。。。。
这玩意儿即使你买 ...

看来离民用化还有很长的距离,难道通信电子元件不怕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