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的怎么用

楼主(2019-09-27):
有个 2000ma的手机电池保护板坏了,拆掉保护板后直接充电,完好。那么问题来了,不要保护板直接用可以吗?

当然,手机用有点麻烦,不要保护板有何坏处?
其他地方可以怎么玩

网友:
不用保护板会过放过充,建议换一个其他电芯老化,容量已经很小的电池的保护板上去。

网友A:
找个报费的电池,拆个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报费的电池,拆个保护板

保护板不一样也不好还原成原来的样子,现在想的是怎么玩,不要保护板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护板不一样也不好还原成原来的样子,现在想的是怎么玩,不要保护板可以不 ...

过充,过放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充,过放不好处理

过充不会,我用的可以自动的充电器,4。2v就停了。过放麻烦,这个是没有18650那样的保险按钮,还有其他危害吗?

网友B:
不要保护板可以使用,但过充过放容易损坏电池或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保护板可以使用,但过充过放容易损坏电池或爆炸

过放不会爆吧?

网友:
过放也会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