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烽火AN5506也不知道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9-09-27):
谁知道这个可以做什么用?能做交换机么?
外观
电源部分
各种芯片
散热器就不拆了

楼主:
也没啥看的

网友A:
这难道不是交换机吗

网友:
像是交换机

网友:
这是台8口光猫~

网友:
光纤到楼道...onu   telnet进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不是交换机吗

不是  我刚搞了个想 做交换机的,做不了。
必须要有光迁才能用

网友:
像个光猫吧。。。里面的电源做工不错,要不然杀鸡取卵?

网友:
AN5506-09远端GPON 产品是一款MDU型ONU,1个PON上联接口通过光纤与局端设备连接,为用户提供:

l  8个FE接口

l  POTS接口:8路电话接口,可选

l  提供双电源设计,交直流接入可任意选择

功能特点:

l  采用GPON上行,满足G.984标准;

l  支持STP/RSTP协议;

l  支持用户侧以太网接口的线路环回检测功能;

l  支持全面的二层以太网交换技术:IGMP Snooping、流量控制,端口镜像/聚合,MAC地址过滤/绑定等;

l  支持对以太网接口速率、工作模式、MDI、自协商模式、Pause流控的配置功能;

l  语音支持H.248、MGCP和SIP协议,支持VBD模式传真/T.38传真/MODEM业务,支持多种编码方式;

l  支持使用ACL规则进行IP地址过滤,对未知单播、广播和组播的报文进行抑制;

l  支持基于DBA技术和优先级的双重管理模式,保证用户的最小指定带宽需求;

l  下行数据可采用AES—128算法进行数据加密;

l  支持以太网线路性能统计功能;

l  具有强大的QoS功能,支持全局配置队列优先级和802.1p优先级(COS值)的灵活映射。

AN5506-07与AN5516-01设备(OLT)配合使用,组成GPON系统,为用户提供以太网和电话的复合接口,面向住宅小区和企业用户,提供数据、语音、视频等多种方式的信息、通信和娱乐服务。

网友:
这就是个光猫,自带8口交换机的光猫
原理等同于家用的光猫,只是这个一般是做运营商接入用的
功能较家用的少,配置起来也不像家用光猫那样简单傻瓜
一般那种XX宽带或者XX通之类拉根网线进你家的运营商,在楼道里就用这东西

网友:
光猫吧,看起来用料不错啊。

网友:
默认是端口隔离的,可能需要配置一下才能做普通交换机

网友:
可能FE1到FE2要做一个VLAN,可用CONSOLE串口配置。

网友B(2020-05-03):
烽火设备在只有linux操作系统启动都时候,他的网口都是可以互通,我们只要阻止烽火ONU系统启动即可作为交换机来使用,配置过程不需要知道ONU的密码,假设密码不是EPON也是可以的。
本次配置的设备为AN5506-09,这个系列的设备都可以这样配置,具体配置如下打印文件。

U-Boot 1.2.0-BL018 (Oct 18 2012 - 09:18:25, R147342)

Device Type : FiberHome AN5506-07-09-10 ver:0.08

(BL2345/8_A1 CPU Speed 449 MHz bus speed 56 MHz)
DRAM:  64 MB
Flash: 32 MB
CPLD:  CS1(0xB86000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CPLD_ver: 0.
HW_ver: 94.
Device: AN5506-09-A3.

config BCM5328X...
BCM53282, 8FE, Chip ID: 5.

Microcode version     6
Runner driver version 9
ETH on MAC 0
press 1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image A at bfc80000 ...
Image Name:   Linux Kernel Image
Created:      2012-12-14   6:09:59 UTC
Image Type:   MIPS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1111705 Bytes =  1.1 MB
Load Address: 80010000
Entry Point:  80245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BL2348 evaluation board (Jasmine)
CPU clock 449MHz
SYSTEM clock 56MHzLinux version 2.6.21.7-hrt130 (zheng@linux-6bzu) (gcc version 4.1.2 (Wind River Linux Sourcery G++ 4.1-84)) #34 Fri Dec 14 14:09:50 CST 2012
CPU revision is: 0001937c
BL2348 Evaluation board (Jasmine) setup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4000000 @ 00000000 (usable)
User-def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3600000 @ 00000000 (usable)
Initrd not found or empty - disabling initrd
Built 1 zonelists.  Total pages: 13716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mtdblock0 rw rootfstype=jffs2 console=ttyS0,9600n8 mem=54M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16kB, physically tagged,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16kB, 4-way, linesize 32 bytes.
Synthesized TLB refill handler (20 instructions).
Synthesized TLB load handler fastpath (32 instructions).
Synthesized TLB store handler fastpath (32 instructions).
Synthesized TLB modify handler fastpath (31 instructions).
Cache parity protection disabled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8, 1024 bytes)
Using 224.642 MHz high precision timer.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52132k/55296k available (1764k kernel code, 3104k reserved, 491k data, 132k init, 0k highmem)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BLPCI driver initialized : vendor_id=0x5555 device_id=0x1556
version=0x380 type=0x2 revision_id=0x0 class_id=0x400000
registering PCI controller with io_map_base unset
Generic PHY: Registered new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ime: MIPS clocksource has been installed.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C) 2001-2006 Red Hat, Inc.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Generic RTC Driver v1.07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 1.90 $ 1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ttyS0: autoconf (0x0000, 0xaff01000): type = 16550A
serial8250: ttyS0 at MMIO map 0xaff01000 mem 0xaff01000 (irq = 116) is a 16550A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2 RAM disks of 16384K size 1024 blocksize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Get FHSNOUI from Flash ...... 1 ... FHSNOUI set in boot prom 02
Get ethernet addr from Flash ...... 1 ... Done.
Created eth0
Microcode version     6
Runner driver version 9
Jasmine flash: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Jasmine flash: CFI does not contain boot bank location. Assuming top.
number of CFI chips: 1
cfi_cmdset_0002: Disabling erase-suspend-program due to code brokenness.
Creating 8 MTD partitions on "Jasmine flash":
0x00000000-0x00600000 : "root fs"
0x00600000-0x01100000 : "app fs A"
0x01100000-0x01c00000 : "app fs B"
0x01c00000-0x01c40000 : "u-boot"
0x01c40000-0x01c60000 : "boot env"
0x01c60000-0x01c80000 : "boot env redund"
0x01c80000-0x01e40000 : "kernel A"
0x01e40000-0x02000000 : "kernel B"
block2mtd: version $Revision: 1.30 $
IPv4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Bridge firewalling registered
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32k freed

BROADLIGHT,2008 Linux ( based on Wind River Linux glibc_small (small) 2.0)
login[78]: root login on 'ttyS0'

BusyBox v1.4.1 (2009-05-27 11:07:31 CST)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Press Ctrl + C to stop auto setup
2                                        //按Ctrl+C键中断启动
root@(none):/root # mv /fh/bin/initialize.sh /fh/bin/initialize.sh_  //对initialize.sh启动文件进行重命名 阻止启动烽火ONU系统
root@(none):/root # reboot  //重启设备后即可 当做普通交换机使用
Bummer, cannot run '/sbin/swapof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NOW !!
Sending SIGTERM to all processes.
Requesting system reboot.
Restarting system.
Broadlight Jasmine (BL2348 Evaluation) board will restart...

网友(2020-06-12):
引用 网友B:
烽火设备在只有linux操作系统启动都时候,他的网口都是可以互通,我们只要阻止烽火ONU系统启动即可作为交换 ...

你好  我也有个同型号的 串口命令不会用,超级终端显示如下:
Disconnected.
Thanks for using Wri's product.
Bye!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zz       zzz  zzzzzzzzzzzzzzzzzzzzz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zz  zzzzz  z  zzzzzzzzzzzzzzzzzzzzz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zz  zzzzzzzz  zzzzzzzzzzzzzzzzzzzzz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zz      zzzz     zzzz     zz  zz  z      zzzz    zzzz   z  zzz     zzz
zz  zzzzz  z  zz  zz  zzz  z  z  zz  zzz  zz  zz  zz  z  z  z  zzz  zz
zz  zzzzz  z  zzz  z      zz   zzzz  zzz  z  zzzz  z  z  z  z      zzz
zz  zzzzz  z  zz  zz  zzzzzz  zzzzz  zzz  zz  zz  zz  z  z  z  zzzzzzz
zz  zzzzz  z     zzzz      z  zzzzz  zzz  zzz    zzz  z  z  zz      zz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Press <Enter> to come into this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