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看看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27):
锂电池电瓶充电不知道谁把充电器拔走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去修车哪里也配不到,请大家帮忙看看,电池是48V10的,充电口是四针的,不是卡农头三针的。不知道叫什么接头,用多大的充电器也不知道。

楼主:
有人吗?这个4芯是平衡充吗?

网友A:
这种电池的设计初衷:把电池拆回家充电,防三只手。你还算幸运,我的被内子放街边,把电池送石迁龟孙辈了。
又花近一千,拜块新电池。派出所一如既往地不给力,啥都没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的设计初衷:把电池拆回家充电,防三只手。你还算幸运,我的被内子放街边,把电池送石迁龟孙辈了。 ...

问题现在配不到4芯充电器,冲不上电也头疼

网友B:
四芯的不可能是平衡充呀,平衡充得十多根线了,至少是电芯数+1,买不到就发扬论坛精神自己做,测量电池端针脚定义,用普通48v充电器改一个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芯的不可能是平衡充呀,平衡充得十多根线了,至少是电芯数+1,买不到就发扬论坛精神自己做,测量电池端针 ...

改了两芯的充不了电,这个细线应该是检测什么的。不然充电器无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两芯的充不了电,这个细线应该是检测什么的。不然充电器无输出。

保护板带检测拒充了?应急用一下也可以在输出口充电,要长期用得改改线路,当然最好是买个原装充电器

网友C:
应该没那么复杂,保护板一般也没那么智能,万用表量一下相邻两个接头的电压,搞清楚之后直接换插头插座买新充电器,成本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带检测拒充了?应急用一下也可以在输出口充电,要长期用得改改线路,当然最好是买个原装充电器 ...

应该是带检测功能,最后按坛友的指点直接把细线接到正负两级后充电器红灯亮了,等过两天充电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那么复杂,保护板一般也没那么智能,万用表量一下相邻两个接头的电压,搞清楚之后直接换插头插座买新 ...

直接把红线接正极,黄线接负极后充电器亮红灯了,等两天测试下充电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