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5000gX1g厨房秤SF-400附4脚立式微动开关拆解

楼主(2019-09-27):
早先买的量程5000g,精度1g的厨房秤,2节1.5V的AA电池供电,称重还算精准。平时用的不多,最近发现开关机出现问题,有时按开机键没反应。打开看看,发现是开关机按键接触不良,换一个按键恢复正常。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量程5000g,精度1g的厨房秤,型号SF-400。

一共六个螺丝,取下来后就可以打开了。

5kg的传感器。

左边按键板右边主控电路板。

ON/OFF按键接触不良,更换后恢复正常。

使用6x6x5.5的4脚立式微动开关,手头只有6x6x4.3的,装上也可以用,怕用久了伤面板。用双面胶粘了片塑料片(洗发水外壳),刚好合适。

修复

这是换下来的4脚立式微动开关,规格6x6x5.5。

切断四个黑点就可以拆开,固定方形面板是铁材质的,内部簧片、连接触点、触脚全是铜材质的。

两边触点受潮,发霉锈蚀导致接触不良,簧片表面有氧化,但不影响使用。

通过按压簧片,连接中心触点和两边触点,中心触点和两边触点分别连接两边管脚。

4脚立式微动开关结构图

网友A:
这种按键潮湿就容易挂,可以在锅仔片位置加点缝纫机油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放了很长时间直接不开机了,搞不定,准备扔了!

网友:
人人牌不错的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C:
4个点没全焊,差评

网友:
这种不准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国民厨房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点没全焊,差评

试了一下,对角焊,挺结实的。焊4点,拆起来有些麻烦,就没有补焊。

楼主:
早先买的,称重还算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放了很长时间直接不开机了,搞不定,准备扔了!

拆开,短接一下开关按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键潮湿就容易挂,可以在锅仔片位置加点缝纫机油

估计锅仔片表面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直接更换新的了。

网友D(2020-07-07):
这个电子秤不准的,还不是触摸屏设计,差评了

网友(2022-07-29):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子秤不准的,还不是触摸屏设计,差评了

这种厨房秤挺准的,一般家庭用可以了。感谢楼主微动开关介绍拆解,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轻触开关,不是微动开关,这里用微动开关成本要上去不少的

网友(2025-03-15):
讲解细致,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