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TDA2030A功放+顶板散热机箱

楼主(2019-09-27):
本意仿音乐传真 A100铁板烧

顶板整块6毫米铝板,散热没问题。

已试音一周,不拆了,觉得好看,给点分哦。

网友A:
20年前也用木头和密度板做过功放壳,不过外面贴的木纹PVC膜,贴不好没你这个好看
话说不揭开让大家观摩观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也用木头和密度板做过功放壳,不过外面贴的木纹PVC膜,贴不好没你这个好看
话说不揭开让大家观摩观摩 ...

实物很漂亮,照片拍的不好,可靠性绝对没问题。

网友B:
我一般用车机,但是会吵到人,现在很少开了。      歌质,解码,功放,音箱,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都炸了,平常都是接手机听标准歌质再好的设备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车机,但是会吵到人,现在很少开了。      歌质,解码,功放,音箱,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都炸了,平 ...

买的成品那是别人的,没多大意思,自已做的不会坏,比较关注可靠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成品那是别人的,没多大意思,自已做的不会坏,比较关注可靠性。

可以理解的,这是一种信仰一种满足感!!!也是学习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的,这是一种信仰一种满足感!!!也是学习的过程

都一样,好奇心重,上拆网终归走向自D,要么追求新颖性,要么追求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年前也用木头和密度板做过功放壳,不过外面贴的木纹PVC膜,贴不好没你这个好看
话说不揭开让大家观摩观摩 ...

我和你一样,不过是十几年前,结果给闷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不过是十几年前,结果给闷烧了

当年做的分立元件功放板,加上拆的LED电平表,啥时偶翻出来献下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做的分立元件功放板,加上拆的LED电平表,啥时偶翻出来献下丑

期待,原创的作品有历史传承,值得保存。

网友D:
漆面不平,用喷漆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漆面不平,用喷漆更好

喷漆使用在发热板上,很容易脱落,再则手工不行,喷不好,一块钱买把刷子倒省事。
谢谢加分!

网友E:
刷出了木纹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出了木纹的味道

磁漆味道很大,一直放阳台晒。

网友F:
看看内部啥样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内部啥样   上图

哈哈,使用中,有所不便;
这次做了三个,这是第一个,另一个是侧板散热,还有一个是LA4440,等油漆干透全部拆出来,拍照,稍等。。。。。。

网友G:
20年前用三合板做壳,用铝片做散热,效果也是超级棒。

网友:
温度太低了,声音偏冷,没有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年前用三合板做壳,用铝片做散热,效果也是超级棒。

是啊!木壳不会碰坏别的东西,比较人性化,也容易加工,在家自D优选的材料,我这是顶板整片6MM铝板,手锯好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