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P-320-24电源,FAN4801芯片组,改可调电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9-27):
明纬SP-320-24电源,FAN4801芯片组改可调电压后遇到的问题。

捡了这个型号的坏电源24伏,发现是D4击穿,更换后电压正常,修好后,只带过20瓦以下的负载测试。

最近改了可调电压2.8-39伏。调压为R74改20K可调电阻。R73改1.2K。

TL431、R75和U3.1光耦电源改到C60电容正极,因为调压时这里电压变化较小9-16伏。

ZD8、ZD7换了20伏稳压管。

现在问题是带载能力太差,任何电压下,总功率超过20瓦,就会打嗝。。。

测试发现,功率接近20瓦时,C33的电压,就降低到9.5伏,4801工作不稳定。

理论上,功率越大,C33这绕组带载能力也应该越大。芯片所需电流不到10mA。

不知道是之前没完全修好,还是改出了新问题

-----------------------------------------------------

我去掉了串联的100W灯炮,C33的电压稳定在10.56伏,终于不打嗝了。。。。

现在又遇到新问题,就是D4我换的HER208老烧,功率一大,就烧此二极管,参数为2A1000伏。

在此管两端并500k电阻,次级电压可调升到34伏,功率达到45瓦才烧此二极管。

电压有点高,示波器不能直接测量,有什么好办法能知道是过流还是过压烧的这个二极管,二极管为击穿损坏,电阻为零。。。

--------------------------------------------------------------------------------------------------------------------------------------

感写坛友帮忙分析,已确认:二极管是过流烧毁的,烧毁前有发热现象,去掉并联500K电阻,没有影响

为提高电压,初级 占空比过大,电流过高。mos关闭时,D4绕组续流电流过大,引起二极管发热,同时变压器也有发热现象可以傍证电流过大。
---------------------------------------------------------------------------------------------------------------------------------------------
R27电阻由10K减到8.2K,以图能增加开关频率,减少调高电压时,占空比所带来的电流过大,D4过热的问题。开关频率太高,担心mos管受不了,实验证明并没有明显的温升。

R23电阻5欧,被我去掉了,理论上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输出的最大功率也降低了。

R73电阻改回1.8K,最高电压我限制在24.5伏,不敢调高了,D4烧的太心疼。。。。。。。

想改变最高电压,看起来只有改变次级线圈匝数,变压器绕组很紧密,不能实现。

现在调压从2.6伏到24.5伏,不能恒流。

总的来讲,这次电源改制的价值并不大,费了我很多时间,但也对开关电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网友A:
PF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没工作?看看c5c6电压,这里电压直接影响辅助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没工作?看看c5c6电压,这里电压直接影响辅助电源电压。

我去掉了串联的100W灯炮,C33的电压稳定在10.56伏,终于不打嗝了。。。。

现在又遇到新问题,就是D4我换的HER208老烧,功率一大,就烧此二极管,参数为2A1000伏。

在此管两端并500k电阻,次级电压可调升到34伏,功率达到45瓦才烧此二极管。

电压有点高,示波器不能直接测量,有什么好办法能知道是过流还是过压烧的这个二极管。。。

网友A:
D4作用是将励磁能量电流返还电源。如果设计是用1A没问题,那么可能是
1,输出电压高出设计太多,占空比过大。解决办法是按比例增加次级匝数。
2,变压器有裂痕或缝隙让电感量变小了,导致励磁电流增加。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空载最高电压与设计电压之差,比如12v,那么你改高了6V后安全使用功率将剩下四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作用是将励磁能量电流返还电源。如果设计是用1A没问题,那么可能是
1,输出电压高出设计太多,占空比过大。 ...

感谢你的分析,非常正确。确实如此,二极管是过流烧毁的,烧毁前有发热现象,去掉并联500K电阻,没有影响

可见初级是因为占空比过大,电流过高。变压器有发热现象。

网友(2021-01-30):
改成功了没?我也想改个玩儿玩儿

网友(2021-10-08):
哪位师傅能讲讲这个电源的工作原理呀?谢谢!我今天修了一个这样的电源,修完后带不了负载,打嗝,请教下这是怎么了呀?

网友(2022-07-07):
请问改成功了没,发详细教程。

网友:
刚好手头有几个这样的电源  学习改一下

网友(2023-09-22):
烧D4,估计是尖峰吸收电路的 R18 C25 开路了

网友(2024-03-25):
手里也有一是27V,原来一样,学习学习

网友:
请问改成功了没,发详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