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量产过程中出现好多问题 要不失败 要不跑圈不过

楼主(2019-09-27):
贴了几颗64G 3D的颗粒  修改了一下ID   用的L06的ISP
//--- Micron L06

量产过程中开读写测试经常卡在读测试 然后失败  需要短接再认
或者通过以后跑圈 写入不过 还有校验不过的   还有格式化不了的

量产的时候关闭读写测试偶尔卡在最后一步格式化  关闭格式化的话 手动格式化不了

一共贴了6个  都是各种问题  焊接没有问题  容量我都降到80%还是不行 量产工具也换了  有没有大佬指点下

网友A:
3281贴IM3D颗粒挺稳的,如果焊接没问题,那是不是你颗粒快写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贴IM3D颗粒挺稳的,如果焊接没问题,那是不是你颗粒快写穿了?

拆了好几个固态上的 不会都到寿命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了好几个固态上的 不会都到寿命了吧

不会是TSOP48的黑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TSOP48的黑片吧?

黑片用正片工具好像开不出来。

网友C:
tsop黑片似乎开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sop黑片似乎开不了的。

tsop黑片用黑片工具可以开出来,但速度大大折扣。

网友(2019-12-05):
大佬,修改ID是怎么修改的,怎么确定那几个变得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