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在家里丢着的478针cpu和主板

楼主(2019-09-27):
几年前银行退下的机子拆出来的主板

网友A:
这cpu除了当钥匙扣, 也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cpu除了当钥匙扣, 也没什么用了。。

拿过来的时候安装个酷狗,竟然放歌都卡

网友B:
第一次见内存斜了

网友:
只有拆件用了

网友:
xp没问题吧

网友C:
毕竟是P4 478,性能还是有的,win7 win10应该没问题。
想当年我那K6-2 500,跑XP毫无压力,直到04年才退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cpu除了当钥匙扣, 也没什么用了。。

还可以做路由器、下载机。

网友D:
内存歪着设计的主板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内存斜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内存倾斜的设计233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歪着设计的主板很少见

没见着第二块这种设计,唯此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毕竟是P4 478,性能还是有的,win7 win10应该没问题。
想当年我那K6-2 500,跑XP毫无压力,直到04年才退役 ...

现在不太行了吧  放歌看视频都有卡顿感,只能收藏用了或者备件

网友:
康柏的主板比较另类了

网友(2019-11-24):
478针P4 CPU老古董可不可以安装win10啊

网友:
内存槽竟然是斜着的,真不多见.

网友E(2020-04-08):
我的那套还在跑XP呢,一块支持SATA的865主板,一块P4 3.0 ,1M缓存的800外频的478针处理器,2根DDR400 1G的内存,一块七彩虹64M显存的AGP显卡,跑XP十分流畅呢,看视频,开QQ, 酷狗。基本没压力。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E:
我的那套还在跑XP呢,一块支持SATA的865主板,一块P4 3.0 ,1M缓存的800外频的478针处理器,2根DDR400 1G的 ...

865主板上fsb800的cpu,双通道 ddr400才有性能上的提升。
但是太费电。不如超频到200外频的k7.

网友F:
当年的intel也是用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年的intel也是用针的

945 775才上无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945 775才上无针的。。

第一代没有针的民用Intel芯片组是I915/i925,不过后来Intel逆生长推出了775的i865/875,接着才是945/955/975,然后又逆生长蹦出个965和946,很奇怪的是为啥没有935和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