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了8年的天然气软管今天换为不锈钢波纹管。

楼主(2019-09-27):
装修后一直用着买燃气灶送的软管,质量还不错,时间长了,安全还是要考虑的,马家买了同长度的不锈钢波纹管,今天开始国庆放假,那就装上吧!

关气松喉锁,

钳子夹住转两下就可以拔下来了。

先把灶头这边接好再穿管。

过相邻的柜子,手短而不锈钢波纹管还相对硬,整一身汗。

墙角这里最深,真费劲。

穿到接口处了。

套上螺帽和密封胶圈。

开口并紧,不要过分把胶圈挤费。

喷点洗洁精水检查密封状况,重中之重啊!

灶头这里也要测试一下,安全第一。

点火试了一下,可以了,不锈钢据说可以永久使用,我想密封橡胶不行吧!

楼主:
这是卖家的图片。

网友:
你这个多少钱1米?我家的也要准备更换掉,之前燃气公司来人检查就说过要换,一直懒得行动。

网友:
别的东西没有体会,老房子这有一只液化气减压阀的接口是橡胶的,已经使用二十多年了吧,还在继续使用……

网友:
偶是直接换的水管用那种不锈钢波纹管,气管的压力要求低多了

网友:
安全第一,换根放心的心里踏实

网友A:
橡胶管老化主要是厨房的油烟,燃气公司说三四年就得换,我家的软管早就过了三四年了,但密封好,我看了下弹性实足,更没裂纹,继续用吧。
楼主家的装修气管怎么不埋墙啊,到气灶底下露出接头就行了呀,软管就可以更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管老化主要是厨房的油烟,燃气公司说三四年就得换,我家的软管早就过了三四年了,但密封好,我看了下弹 ...

燃气严禁埋管,这有强制规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燃气严禁埋管,这有强制规定。

可能地方法规不一样吧,反正我们这里天燃气管除了入户的主管道,出表以后都是埋入墙内。不要担心,都要经过燃气公司验收以后才会给你开通燃气的,要是不准埋墙肯定验收过不了的。

网友:
我们这燃气公司免费换的,原先自己买的要求一年换一次,现在的6年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卖家的图片。

燃气入户压力那么低,只要管子不破洞,接头密封好,泄露的可能性很小。有小的泄露能及时发现,就不会出问题。耐压问题基本不用考虑,随便一个管子都能承受那个压力。

网友B:
燃气灶 下面那个银色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汤水滴漏到下面橱柜的吗?效果如何?我的燃气灶就是老是滴漏下去汤水,不好打理

网友C:
本地港华燃气的,必须购买燃气公司的不锈钢管,不然不给开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地方法规不一样吧,反正我们这里天燃气管除了入户的主管道,出表以后都是埋入墙内。不要担心,都要经 ...

买了个燃气报警器--tb上便宜的那种,装在燃气旁边

网友:
无缝波纹钢管????

网友D:
哈哈,辛苦吧,当年也差不多是这么干的,中间多了一个更悲剧的,石板过孔过原来的软管没问题,过不了不绣钢那个六角头!坑死我了,没工具,硬是用铁条硬磨了一下午。。。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辛苦吧,当年也差不多是这么干的,中间多了一个更悲剧的,石板过孔过原来的软管没问题,过不了不绣钢 ...

用圆锉也行啊,比你这效率高。

网友:
我也是换了这种管子,顺便加了个报警器在厨房,还是安全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地港华燃气的,必须购买燃气公司的不锈钢管,不然不给开通

港华燃气有点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燃气灶 下面那个银色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汤水滴漏到下面橱柜的吗?效果如何?我的燃气灶就是老是滴漏下去 ...

银色那个应该是楼主自己铺的铝箔,烧烤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