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过气的次旗舰,EVGA GTX1070换硅脂清理灰尘

楼主(2019-09-27):
这张EVGA的GTX1070显卡买的时候花了3200元,入手使用也有三年了,
刚过保修不久,既然已经过保了我就准备拆了,换下硅脂清理下灰尘什么的
让它的运行时温度更低一些

这款GTX1070的风格和EVGA现在的旗舰RTX2080TI还是有点像的

都是煤气灶造型。

外观上做工还是很不错,像装饰件的螺丝这种小细节 都还挺精致的

挡板这里有EVGA设计的字样,白色的蜂网板其实是指示灯

硕大的散热片

这个背板是金属的。

没拆过的。这里我要稍微说下。
EVGA的这种卡是允许用户拆卸自带的风冷散热器,另外装水冷系统的,或者更换更好的导热材料的
所以它的部分显卡的防拆封条是贴在背板螺丝上,
不像别的卡,封条都是贴在固定散热器的螺丝上破坏了就相当于弃保了。

背板里面很脏

这卡的温度其实不低,硅胶垫都出油了,
玩游戏的话满载65-78°C左右,风扇拉到100%温度才掉下来

到处都是灰尘

打开

风扇的线和指示灯的线要拔掉

移除散热部分

GPU那层也是有背板的,这卡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点了
不会因为散热和机箱的问题压弯PCB板

这一面灰尘更多

核心部分

镁光的显存

供电部分

显示输出接口

散热部分用了大概5根热管,在鳍片上做穿FIN处理,
还是挺豪华的,比起那些“丐中丐”,我买的这款1070要霸气的多
甚至还强过了上次拆的R9 390

回流焊的痕迹还是挺明显

清理PCB板上的灰尘,擦干净核心

换了这种特别不好涂,但很耐用的 信越7921硅脂,
干的和橡皮泥一样,最后还是手指抹平的,

装回去

顺便晒晒参数和温控软件,
为什么说1070过气了呢?其实他过气并不是性能,它的性能其实也还不错,
主要是价格,今年才出来的新卡GTX1660核心架构换了,性能其实和1070差的不是很多,
虽然显存少了2GB,但它是GDDR6的注意:我说的是GTX1660,不是GTX1060
全新的1300-1700元左右,有些散热、频率什么稍微丐点的,这个价还能买到带Ti的。
而1070已停产了,现在的二手卡也是这个价格,还没有保修了,
比情怀信仰,比不过贵300-500块公版的1080,拼性价比,1660和1660Ti优势还挺大,
1070就夹在中间显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了。

网友:
还行吧,不打游戏用不出来区别,我台式机用1080也是没感觉,笔记本都上蓝天1070了

网友A:
烧什么也别对电子产品发烧,太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什么也别对电子产品发烧,太坑,

功放耳机线材算不算

网友:
其实显卡的散热效率普遍都不高,我的970三风扇也不怎么样,智能转速满载90度,手动100%转速70度、
然后某天在B站看到过一个视频是把CPU的4热管风扇装到显卡上,好家伙满载60度,只不过显卡供电和显存没有风,温度很高、
个人感觉那种公版涡轮散热的效率更高(散热效率,不是散热能力)

网友:
这油漏的 让我想起了斐讯k3

网友:
这个机箱略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耳机线材算不算

字数补丁

网友:
个人觉得这几年的显卡 也就EVGA颜值在线 其它的那都是些啥奇葩啊。灰尘很少啊 我的用几个月鳍片之间就差不多堵满了。

网友:
卧槽?整这么牛逼一外壳散热器,拆开一看还是公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