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谁知道空调内机测速板R3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9-09-27):
这个电阻碰掉了,不知道电阻是多大的,连在信号输出端。

楼主:
图上不了呢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
最好根据这个板子画个图,就知道R3是什么位置了,现在看那应该是个霍尔,如果是上拉电阻的话,10k,1k都可以。

网友:
看板子,应该是输出限流电阻,所以阻值要求不会太严格,几K到几十K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
霍尔是不会的,否则是R3不会这样的!

网友:
用个1K的试试,这个电阻的阻值范围挺宽的~